[RISC-V MCU 应用开发] 第九十六章、CH32V103应用教程——SysTick中断

楼主(2021-05-24):
CH32V103应用教程——SysTick中断

本章教程主要进行SysTick中断简单的应用。

1、SysTick简介
CH32V103为RISC-V3A内核,与Cortex-M3内核不同,RISC-V3A内核自带了一个64位自增型计数器(SysTick),支持HCLK/8作为时基,具有较高优先级,校准后可用于时间基准。
SysTick寄存器如下图所示,主要为5个寄存器,关于各个寄存器的具体介绍,可参考CH32V103应用手册。
在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关于CH32V103触发STK中断服务,当CNT[63:0]与CMP[63:0]值相等时将触发STK中断服务。

2、硬件设计
本章教程主要讲解如何进入SysTick中断,SysTick属于单片机内部外设,无需进行外部硬件设计。

3软件设计
本章教程具体程序如下:
systick.h文件
#ifndef __SYSTICK_H
#define __SYSTICK_H

#include "ch32v10x_conf.h"

void Systick_Init(void);

#endif
systick.h文件主要进行相关定义和函数声明;
systick.c文件

#include "systick.h"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__IO uint32_t Counter;

//SysTick初始化配置
static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SysTick->CTLR = 0x0000;                  //关闭系统计数器STK,计数器停止计数

    //设置系统计数器寄存器的值
    //系统计数器低位寄存器
    SysTick->CNTL0 = 0;
    SysTick->CNTL1 = 0;
    SysTick->CNTL2 = 0;
    SysTick->CNTL3 = 0;

    //系统计数器高位寄存器
    SysTick->CNTH0 = 0;
    SysTick->CNTH1 = 0;
    SysTick->CNTH2 = 0;
    SysTick->CNTH3 = 0;

    //设置计数比较寄存器的值,主要用于触发STK中断服务函数。当CNT[63:0]与CMP[63:0]值相等时将触发STK中断服务。
    //设置计数比较低位寄存器的值
    SysTick->CMPLR0 = (u8)(ticks & 0xFF);
    SysTick->CMPLR1 = (u8)(ticks >> 8);
    SysTick->CMPLR2 = (u8)(ticks >> 16);
    SysTick->CMPLR3 = (u8)(ticks >> 24);

    //设置计数比较高位寄存器的值
    SysTick->CMPHR0 = 0;
    SysTick->CMPHR1 = 0;
    SysTick->CMPHR2 = 0;
    SysTick->CMPHR3 = 0;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15);      //设置SysTick中断优先级
    NVIC_EnableIRQ(SysTicK_IRQn);            //使能开启Systick中断

    SysTick->CTLR = 0x0001;                  //启动系统计数器STK(HCLK/8时基) 72000000/8=9000000

    return (0);
}

void Systick_Init(void)
{
    //此处在进行初始化的时候设置比较寄存器的值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8000);//1ms            72M/8000/9000000 = 1/1000 = 1ms
}

//关于STK中断服务函数,由于STK的时基为HCLK/8,且在SysTick初始化配置中设置比较寄存器的值为SystemCoreClock / 8000 = 9000,由此计算的每隔1ms触发1次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设置系统计数器寄存器的值
    //系统计数器低位寄存器
    SysTick->CNTL0 = 0;
    SysTick->CNTL1 = 0;
    SysTick->CNTL2 = 0;
    SysTick->CNTL3 = 0;

    //系统计数器高位寄存器
    SysTick->CNTH0 = 0;
    SysTick->CNTH1 = 0;
    SysTick->CNTH2 = 0;
    SysTick->CNTH3 = 0;

    Counter ++;

    if(Counter >= 1000)
    {
        Counter = 0;
    }
}
tim.c文件主要进行SysTick中断初始化配置以及中断服务函数处理,关于具体讲解见程序注释。
main.c文件
#include "debug.h"
#include "systick.h"

extern __IO uint32_t Counter;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This is printf example\r\n");

        Systick_Init();

        while(1)
        {
            printf("Counter:%d\r\n", Counter);
        }
}
main.c文件主要进行函数初始化以及打印输出相关值。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版并复位,串口打印如下:

网友A:
个人认为还是很不错的教程,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B:
版主分享的应用教程非常不错啊

网友C(2022-01-22):
这个SysTick,设计的太差,当OS用时,指令用的太多,时钟周期过多,不适合用来当OS的时基。

网友D:
咱就是这么用的,程序的确有点变态,做多任务还是可以的,CH573的就简单多了。

网友C:
定时器有多的,换个其它的定时器当时基,效果会更好一点。
听说,调试的时候,systick是不停的。

网友E:
大家好,我看了这个教程,做了下实验,我有些疑问:
在 SysTick_Handler 中需要手动重置 CNT的寄存器为0,我用的是 CH32V103C8T6 MCU,这个是设计如此吗?不能自动重置寄存器吗?

您好,不会自动重置,会一直计数,因此若需要置0,需要在程序中配置

网友F(2023-04-15):
systick 延时时间怎么计算的?

网友G:
Systick中断打开之后主程序就跑飞了,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H:
利用systick来延时,这阻塞了单片机吗?

网友I:
CH32V103延时如何不影响其他程序

网友J:
SysTick中断是一种基于M0+内核的ARM Cortex芯片中的系统定时器中断。它可以提供高度精确的延时或周期性的中断,并用于实现各种系统计时和同步任务。

网友K:
systick具体延时时间怎么计算的?

网友L:
当SysTick寄存器计数到0时,就会产生SysTick中断,然后处理器会跳转到SysTick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特定的操作。

网友M:
systick中断逻辑包括哪些

网友N:
如何编程设置systick中断发生频率

网友O:
在使用SysTick中断时,我们需要先进行初始化设置,包括指定计数器的初始值和重载值、设置中断优先级等。之后,我们可以启动SysTick计数器,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编写我们需要执行的操作。

网友P:
systick中断的优先级怎么设置

网友Q:
SysTick中断被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中的各种应用场景

网友R:
Systick中断打开之后主程序就跑飞了

网友G:
systick的中断函数叫什么

网友S:
SysTick能产生毫秒级的中断吗

网友T:
它可以提供高精度的系统时间基准,并且能够方便地与其他外部设备进行集成和协同工作。

网友U:
为什么systick没有进中断

网友V:
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完成一些时间敏感的任务

网友W:
SysTick的优先级是高还是低

网友X:
怎样用定时器设置延迟函数

网友Y(2023-06-10):
是否设置或设置为哪个优先级,是按应用设计需要而定的。

网友Z:
CH32单片机怎么通过SysTick获取随机数

网友AA:
SysTick计数器是一个24位递减计数器,在每个时钟周期(如HCLK、AHB等)结束时将其值减1。

网友AB:
定时器中断怎样设置

网友AC:
SysTick中断优先级支持多少

网友AD:
必须要用中断吗?

网友AE:
怎么用库函数使用滴答定时器?

网友AF:
可以通过配置SysTick寄存器来控制SysTick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和计数频率。通常需要设置计数频率和中断周期。

网友AG:
这个中断通常用于RTOS 中进行任务切换或者实现精确延时等功能。

网友AH:
设置好后,启动SysTick计时器,当计数器减为0时就会触发SysTick中断。

网友Q:
SysTick中断具有较高的优先级,因此在处理SysTick中断时需要尽可能地快速并且精确。

网友AI:
SysTick 与其它中断一样,都可以设置优先级的

网友AJ:
系统内定的一定要初始化stick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