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老外的调光样品的过零电路的思路或实现方式???

楼主(2021-05-24):
请教老外的调光样品的过零电路的思路或实现方式
如下图,  测绘了一个老外的调光样品, 他的过零电路非常简单
电路里面的IO_Zero直接连接到单片机上面,  它这种方式肯定是通过
软件算法来实现的,  而且接到单片机的引脚不是功能引脚, 就是普通io
没有int中断, adc采样, io电平中断等功能, 我一直想不通他是如何实现的
而且还非常准,
一般过零电路都会有一个三极管的, 它这样就没有,请哪位大侠给讲讲
这个过零算法的大致逻辑 ?

网友A:
MICROCHIP有一份应用笔记有描述,找来学习一下。

网友A:
ATMEL(现在也是MICROCHIP家了)也有也有一份应用笔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EL(现在也是MICROCHIP家了)也有也有一份应用笔记

楼主:
我参考了他们的算法了
效果没有样品的准确

楼主:
AVR182 说的过零算法 , 接的io是功能引脚,   int中断的
我的样品io_zero接的引脚就是一个普通IO口, 奇怪了!

网友A:
之前用过同样方法用PIC16F57控制TRIACS做加热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同样方法用PIC16F57控制TRIACS做加热控制。

哦,  我尝试用定时器 每隔50us去扫io_zero这个引脚的, 但实际效果比样品要差太远了 , 而且还不稳定!

楼主:
这个IO_Zero引脚的波形

网友A:
R13,C8拿掉

网友B:
建议楼主去STC官网下载一个用一个IO实现红外接收的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C:
不太合理啊,VCC电压多少,ZERO IO后面直接接了IO口,没有其他的电路么

只要前级阻抗足够高,IO的内部钳位就会保证芯片安全,电压被钳位了,电流才是这里的关键。

网友D:
这波形,除了低电平中断,还能咋识别过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合理啊,VCC电压多少,ZERO IO后面直接接了IO口,没有其他的电路么

VCC 就是5V,  没有其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波形,除了低电平中断,还能咋识别过零点?

就是感觉奇怪了,  而且IO_Zero不是什么功能引脚,  即不是int中断, 也不是adc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去STC官网下载一个用一个IO实现红外接收的程序,参考一下。

好的, 我来看看呢,  有什么好的思路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感觉奇怪了,  而且IO_Zero不是什么功能引脚,  即不是int中断, 也不是adc引脚 ...

那就定时器扫描

网友A:
之前做过的2个板子。
单线IO过零检测,用的PIC12F508、PIC16F57之类IC,无中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过的2个板子。
单线IO过零检测,用的PIC12F508、PIC16F57之类IC,无中断功能。

好的, 多谢, 参考一下

楼主:
哦,  我尝试用定时器 每隔50us去扫io_zero这个引脚的, 但实际效果比样品要差太远了 , 而且还不稳定!

网友A:
这个波形有问题,肯定会抓错

网友E: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673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有问题,肯定会抓错

波形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67332

感谢,  下下来参考一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过的2个板子。
单线IO过零检测,用的PIC12F508、PIC16F57之类IC,无中断功能。

第二张图,用到有源晶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  我尝试用定时器 每隔50us去扫io_zero这个引脚的, 但实际效果比样品要差太远了 , 而且还不稳定! ...

能不能用更高分辨率,比如1us去扫描下降沿,得到下降沿后,启动一个定时器,之后在9.5ms和10.5ms(或者可以缩短范围)之间每次精确扫描,得到过零点。

网友H:
多少年来飞隔离过0都是这样做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第二张图,用到有源晶振?

没有用晶振,用的是RC振荡。
原理图没把晶振部分器件N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形肯定没问题的

没问题不是这种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用更高分辨率,比如1us去扫描下降沿,得到下降沿后,启动一个定时器,之后在9.5ms和10.5ms(或者可 ...

没理解这种方法的真谛

网友I:
接在常规IO上只能用查询法了,程序编制得讲究工艺性,保证每个过零周期都有充分的查询密度。

网友J:
芯片自带比较器,做个类似的

网友K:
既然是普通IO口,那就快到过零时死等,比如到9ms就开始死等2ms。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这种方法的真谛

第一次,连续高分辨率扫描,程序不干别的事,得到精确的过零点,得到之后,可以推测出下一个过零点的时刻,之后不用一直去扫描,只要在预测的过零点时刻前后一段时间(比如前后250us),以最高分辨率扫描,其余时间程序该干嘛干嘛。这样,相当于每隔10ms,程序花费500us去扫描过零点,一般来说,这不会影响程序功能吧。
类似于锁相环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多少年来飞隔离过0都是这样做的啊。。。

这种感觉就光耦过零变了一下,本质没区别
我阻容半波,直接1M电阻取样
过零同步
交流周期频点判断
过零自动补偿
过零异常干扰脉冲自过滤
过零3S异常丢失保护

网友M:
50或100us扫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VCC 就是5V,  没有其他电路!

输出在0.02V左右,电阻那么大,应该有噪音,既然精度好,我也佩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感觉就光耦过零变了一下,本质没区别
我阻容半波,直接1M电阻取样
过零同步

老兄 , 你说对头, 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些, 能详细讲讲思路嘛?
交流周期频点判断怎么搞?

网友F:
PIC 的ZCD了解下

楼主:
是不是pic有的8位机 自带 ZCD功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pic有的8位机 自带 ZCD功能的?

文档上说是 0.75V就过零了,对于桥前的测量应该更好些
你这个测桥后面的,估计是ADC的可能性高些,但是电阻的分压有点高啊

网友N:
可控硅调光本来就是检测电压的,因为电源是做开关通断mos管,不是连续导通,加上在低载时回进入间歇模式,所以电源的波形会非常糟糕,尤其是单独带pfc的电路,检测边沿的方式根本行不通,电压检测有大电容滤波会非常好,其实最关键的还是电源的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