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导关于485 协议的书籍

楼主(2021-05-25):
我在本坛看到一篇帖子:RS485 多主对等通讯之 CD-BUS 协议分享讨论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6940
帖子的楼主是一位大二的学生,设计了一款带仲裁的 485 协议,做到节点间可以自由收发数据。我回了帖子,想请教下学习了那些专业课程,才做出了这个设计,但楼主最近没有登录,请大家指导下,设计一个类似的协议,需要学习那些课程,谢谢。

网友A:
看样子,帧开始时的仲裁过程类似于CAN,以开漏输出的方式驱动总线,并可读回总线数据,
如同单片机的IO设置为开漏模式(外加上拉电阻)即能输出也可同时用于输入。
后面传输数据就是和485一样了,推挽输出,波特率可以很高,而CAN一直是开漏输出。
楼主可以先了解一下CAN的仲裁过程,以及驱动方式。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 ... N%E6%80%BB%E7%BA%BF
这图的“驱动器”和“接收器”似乎画反了,将就着看吧,或者找其它的CAN接口芯片手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帧开始时的仲裁过程类似于CAN,以开漏输出的方式驱动总线,并可读回总线数据,
如同单片机的IO设置 ...

谢谢您,正下载您所推荐的书中。。

楼主:
再就是我对于OSI(七层模型)基本没有概念,要学习那些课程?请大家指导,看到这张图,感觉很酷。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就是我对于OSI(七层模型)基本没有概念,要学习那些课程?请大家指导,看到这张图,感觉很酷。 ...

也就是说,我要理解这张图,我需要学哪门专业课?请指导,谢谢。

楼主:
人工up一下。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