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切换蓝牙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1-05-25):
最近使用ch573进行蓝牙键盘开发,也参考了官方的一些例程。但是有以下问题暂时解决不到,希望官方技术人员指点一下。

感谢,结贴。

网友A:
确实,ch573的ble蓝牙这块没有问题
只能通过啃源代码例子
这个体验实在有所欠缺

网友B:
慢慢啃,到时候参考一下。

网友C:
哈哈,不要急慢慢来,调通了,分享一下。

网友D:
可以根据静态私密地址解析出公共设备地址public device address。
//函数的头文件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solve an address from bonding information.
*
* @param       addrType - device's address type. Reference GAP_ADDR_TYPE_DEFINES in gap.h
* @param       pDevAddr - device's address
* @param       pResolvedAddr - pointer to buffer to put the resolved address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bonding index (0 - (GAP_BONDINGS_MAX-1) if found,
*              GAP_BONDINGS_MAX if not found
*/
extern uint8 GAPBondMgr_ResolveAddr( uint8 addrType, uint8 *pDevAddr, uint8 *pResolvedAddr );

//------------------使用---------------------------------------------------

PRINT( "Connected.. %02x-%02x-%02x-%02x-%02x-%02x,type:%02x\n",  event->devAddr[0],event->devAddr[1],event->devAddr[2],\
                                                      event->devAddr[3],event->devAddr[4],event->devAddr[5],event->devAddrType);
//GAP_ResolvePrivateAddr( u8 *pIRK, u8 *pAddr );
uint8_t addr[6]={0};
PRINT("GAPBondMgr_ResolveAddr %02x\r\n",

//根据私有可解析地址解析出public device address
GAPBondMgr_ResolveAddr(event->devAddrType,event->devAddr,addr));
for(uint8_t i=0;i<6;i++)
{
         PRINT("%02x ",addr[i]);
}
PRINT("\r\n");

网友E:
看来大部分人都需要切实的教程和知道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