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nulink无法识别

楼主(2021-05-25):
N76E003的nulink无法识别,官方例程工程也一样。怎么解决???

网友A:
选是,更新下nulik的代码。
再检查下nulink到目标晶片的接线,vdd, ice clk, ice data, reset,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是,更新下nulik的代码。
再检查下nulink到目标晶片的接线,vdd, ice clk, ice data, reset, gnd ...

更新了,5根线接线也没有问题

网友A:
检查下目标板的reset线路。及nulink到目标板的接线不要太长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请在CLK跟DATA线中串入330R的电阻

网友C(2021-12-13):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没解决,,不知道是不是板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