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有没有PDR功能?

楼主(2021-05-25):
GD的芯片怎么设置欠压复位功能么,st的是设置首字节来实现

网友A:
你想说的是BOR吧?F303没有这个功能,新出的E50x有

楼主(点评):
那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实现这个功能么

网友B(2021-12-09):
GD32F303简介

Cortex®-M4内核@ 120MHz

支持软硬件DSP指令

闪存访问为零等待状态

内置256 KB至3072 KB闪存

内置48KB至96KB SRAM

EXMC接口支持外部SDRAM

高达5个UART (9Mbit/s)

高达3个SPI (30Mbit/s)

高达2个I2C (400Kbit/s)

高达2个CAN2.0B

高达2个I2S

支持SDIO、以太网MAC

支持USB OTG FS

高达3个12位,2.6M SPS ADC(高达24通道)

高达2个DAC

待机电流为2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