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 IAR仿真连接不稳定

楼主(2021-05-25):
驱动已经更新到Nu-Link_IAR_Driver 3.06.7215r 和 Nu-Link_USB_Driver 1.7 还是一样。
用ICP下载工具是正常的,没出过问题。
就是IAR的在线仿真,经常下载完程序后,经常卡死,不会跳到MAIN入口,成功率不到二十分之一,怀疑线太长受干扰,也换过短的了,没用

楼主:
时钟700K 400K 16K都试过,成功率是一样的...

网友A:
使用的目标晶片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目标晶片是?

MS51FB9AE TSSOP-20

楼主:
仿真器里有个跳线,3.3V LDO,换成5V,好像问题解决了,有可能是LDO的问题。(目标板也是3.3VLDO,供不供电都一样)

网友A:
建议量下原先电源波形,看是不是电源不乾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