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modbus协议问题

楼主(2021-05-25):
用403avc的时候,72m到128m的时候,都是可以用的,但大于128M的时候,通讯就连不上,现在就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A:
用的AT32  BSP吗?

楼主:
用的是原来st的

网友B:
如果用的RTU模式,肯定时定时器管理的问题。RTU的报文结束条件是3.5T,如果提高频率但定时器比较值不变,时间变短,软件处理的都是半截报文。

网友C:
更改超时定时器的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的RTU模式,肯定时定时器管理的问题。RTU的报文结束条件是3.5T,如果提高频率但定时器比较值不变,时 ...

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