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入手--新唐NUC240与点亮OLED

楼主(2021-05-25):
入手–新唐NUC240与点亮OLED
一、SDK与烧录
1.SDK
新唐官网
可以在官网下载你所需要的SDK与pack。

2.烧录
首先下载官网自带模拟IIC的SDK。

楼主:
打开代码,选择NUlink烧录。

楼主:
二、代码修改
由于官网自带的是EEPRON的软件IIC,我们需要稍微修改一下。

楼主:
EEPRON写入时序为sta(1 byte)+address(2 byte)+data(1 byte)
IIC写入时序为address(1 byte)+control(1 byte)+data(1 byte)

楼主:
修改I2C_GPIO_Write_Byte()函数代码如下
void I2C_GPIO_Write_Byte(uint16_t u16Cmd, uint8_t u8Data)
{
    uint8_t u8Addr, u8cmd;

    u8Addr = u16Cmd >> 8;
    u8cmd = (uint8_t)u16Cmd;

    I2C_Start();

    I2C_Write(u8Addr);

        I2C_Write(u8cmd);

        I2C_Write(u8Data);

        I2C_Stop();

}

楼主:
三、点亮OLED
//OLED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AE);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D5);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50);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A8);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3F);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D3);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00);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40);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8D);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14);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20);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02);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A0);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C0);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DA);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12);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81);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EF);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D9);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f1);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DB);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30);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A4);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A6);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 0xAF);

                CLK_SysTickDelay(10000);//延时10MS

            OLED_Clear();//清屏
}
//OLED Clear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0xb0+i);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0x00);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0x10);
                          for(n=0;n<128;n++)
                          {
                                  I2C_GPIO_Write_Byte(0x7840,0x00);
                          }
          }
}

//OLED Set pos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0xb0+y);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x&0xf0)>>4)|0x10);
          I2C_GPIO_Write_Byte(0x7800,(x&0x0f));
}

//显示字符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string,u8 size)
{
        unsigned char data=0,i=0;
                data = string - '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128-1)
                {
                                x = 0;
                                y = y + 2;
                }
                if(size ==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 i<8; i++)
                              I2C_GPIO_Write_Byte(0x7840,F8X16[data*16+i]);
                                OLED_Set_Pos(x,y+1);
                                for(i=0; i<8; i++)
                              I2C_GPIO_Write_Byte(0x7840,F8X16[data*16+i+8]);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 i<6; i++)
                              I2C_GPIO_Write_Byte(0x7840,F6x8[data][i]);
                }
}

//显示字符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string,u8 size)
{
      unsigned char i=0;
          while(string[i]!='\0')
                {
                    OLED_ShowChar(x,y,string[i],size);
                          x+=8;
                          if(x > 120)//大于一行
                                {
                                    x=0;
                                        y+=2;
                                }
                                i++;
                }
}

  1. //main添加初始化
  2.     OLED_Init();
  3.
  4.         OLED_ShowString(1,1,"Hello World",16);
将代码烧录到MCU
效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