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 IO口外部中断程序问题

楼主(2021-05-25):
如上图,我在主函数中初始化了两个函数:Adc_Init() 和 EXTIX_Init(),当把 EXTIX_Init()放在Adc_Init() 前面先初始化时,EXTIX_Init()定义的IO口外部中断服务程序能正常进入;但是当把 EXTIX_Init()放在Adc_Init() 后面初始化时,IO口外部中断服务程序能进不去。通过逐步排除,表面现象是,Adc_Init() 函数中的ADC_Init()函数中定义的局部变量tmpreg1,把它屏蔽了后,哪怕把EXTIX_Init()放在Adc_Init() 后面初始化,IO外部中断服务程序也能正常进入了。注意:只要不屏蔽局部变量tmpreg1,那么就是把ADC_Init()函数中的程序体全部屏蔽也没用(如上图)。请教原因!

网友A:
这只是表现现象,
最大的可能是中断与ADC PIN有冲突了,谁后初始化谁最后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表现现象,
最大的可能是中断与ADC PIN有冲突了,谁后初始化谁最后有效 ...

外部中断用的是PB12~PB14,而ADC中断用的管脚是PC1。并且此处现象刚好是反的,外部中断初始化函数放在ADC初始化之前才是正常的,放到ADC后面反而进不了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部中断用的是PB12~PB14,而ADC中断用的管脚是PC1。并且此处现象刚好是反的,外部中断初始化函数放在ADC ...

调试下,看下相关寄存器的值是否是预期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下,看下相关寄存器的值是否是预期的值

恩,测一下电平变化,标志寄存器的状态位变化等等,看到底是那个环节异常。

网友B:
有可能还IO冲突了,初始化了ADC就不能用IO了,不管前还是后,只要没有重新初始化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