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开发板有什么优点

楼主(2021-05-25):
STM32F103开发板有什么优点?

网友A(2023-01-09):
你指的是谁家的开发板啊?

网友B:
一般情况是开发板能实现一些MCU的外设功能呗

网友C:
我觉得你得先说是那种开发板,才能说其优势的啊

网友D:
开发板的优势就是可以直接拿来就用的

网友E:
这没说是谁家开发板,咋说人家优势啊

网友F:
我觉得便宜就算是一个优势,很大的优势

网友G:
现在STM32是不是又降价了啊

网友H:
给我的感觉就是性价比极高,非常便宜

网友I:
STM32F103的开发板是不是就野火和原子做的比较好啊

网友J:
弄点核心板就行了,没必要非要用开发板的啊

网友K:
我觉得可以自己设计一款开发板,既能锻炼绘制电路的能力,又可以有个自己的开发板

网友L:
优点肯定有很多啊,就功能性,实用性都可以的

网友M:
我是比较喜欢用正点原子的开发板,很稳,好用

网友N:
你可以多方面考虑的,比如教程,技术支持之类的,不能单独靠硬件评判好坏的

网友O:
给我的感觉就是开发板的优势就是不需要飞线和电路搭建,比较简洁

网友P:
2个12位模数转换器,多达16个外部输入通道,转换速率可达1MH z转换范围为0~ 36V; 具有双采样和保持功能,内部嵌入有温度传感器。可方便的测量处理器温度值

网友P(2023-02-11):
正点原子的开发板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