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求助:MM32F0010 WWDG不进中断

楼主(2021-05-25):
GPIO, pi, IO, GPIO, gp, ni

MM32F0010 PA6接LED,上电LED亮一下。设置WWDG中断,在WWDG中断中喂狗。结果程序不进入中断,LED闪烁,一直在复位。
/*****************************************************************************
* @file     main.c
* @author
* @version
* @date
* @brief
*****************************************************************************/
#include "HAL_device.h"
#include "HAL_conf.h"
#include <stdio.h>

void NVIC_Configure(void);
void LED_Init(void);
void delay_us(uint32_t count);
void WWDG_Init(void);
void WWDG_IRQHandler(void);
/********************************************************************************************************
**函数信息 :int main (void)
**功能描述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
int main(void)
{
        LED_Init();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delay_us(65535);
        delay_us(6553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delay_us(65535);
        delay_us(65535);

        WWDG_Init();
        while(1)
        {
        }
}
/********************************************************************************************************
**函数信息 :NVIC_Configure(u8 ch, u8 sub)
**功能描述 :中断配置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无
********************************************************************************************************/
void NVIC_Configure(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WWDG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函数信息 :Wwdg_Init()
**功能描述 :窗口看门狗中断配置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
void WWDG_Init(void)
{
        NVIC_Config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WWDG, ENABLE);
        WWDG_SetPrescaler(WWDG_Prescaler_8);
        WWDG_SetWindowValue(0x66);
        WWDG_Enable(0x70);
        WWDG_ClearFlag();
        WWDG_EnableIT();
}
/********************************************************************************************************
**函数信息 :void WWDG_IRQHandler (void)
**功能描述 :窗口看门狗中断函数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
void WWDG_IRQHandler(void)
{
        WWDG_SetCounter(0x70);
        WWDG_ClearFlag();
}
/********************************************************************************************************
**函数信息 : LED_Init
**功能描述 :LED初始化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无
********************************************************************************************************/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A,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
/*************************************************************************************
** Function name:       delay_us
*************************************************************************************/
void delay_u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j,k;
        for(j=count;j>0;j--)
        for(k=3;k>0;k--);
}

网友A:
你心有多狂野,居然在WWDG中断中喂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心有多狂野,居然在WWDG中断中喂狗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楼主是文科生,不是理工科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