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电磁场方面的问题,电磁波垂直入射理想导体。

楼主(2021-05-25):
有个平面波从真空中垂直入射理想导体。(入射波的传播方向为z,电场方向为x,磁场方向为y)

1.请问,导体的表面会不会产生面电流?

2.如果产生了面电流,是不是可以认为产生了面电荷?

3. 既然有面电荷,为啥不考虑面电荷在真空中产生了z方向的电场?

楼主:
大师们,别吵闹了,来做题。

网友A:
当然有面电流。

有面电流只是说明其有电荷流动,但未必就是有净电荷。

既然未必有净电荷,那为何一定要有z向电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面电流。

有面电流只是说明其有电荷流动,但未必就是有净电荷。

有面电流只是说明其有电荷流动,但未必就是有净电荷。

是不是类似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面电流只是说明其有电荷流动,但未必就是有净电荷。

是不是类似这种情况?

不是。

理想导体(通常还是考虑类似金属)内正电荷不动,而移动的是负电荷。

网友A: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理想导体平面大小相对于讨论尺寸(譬如到平面的距离)要大得多得多,理想情况考虑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面电流。

有面电流只是说明其有电荷流动,但未必就是有净电荷。

好的,谢谢!
下意识以为有电流就有净电荷。仔细想想确实不一定。

网友B:
端凳子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