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发生器的输出高压和输出电流该如何检测

楼主(2021-05-25):
经过倍压整流之后输出的10KV高压和输出电流,该如何采样返回给单片机来检测呢?

我们也有这种需求,看看大佬们有什么高招!

网友A:
用电阻分压,但电阻得用高压电阻。

网友B:
静电,谈不上 电流,只是产电可比 起电机 快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分压,但电阻得用高压电阻。

好的
那电流是无法检测的吗?

网友A:
如果ua以下,用iv转换方式

网友C:
功率大可以用一般的电子方式检测, 如果功率小就只能用机械方式检测, 可参考静电电压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那电流是无法检测的吗?

静电是咋用的 ?!
静电,最厉害的用法是 静电马达,用的还是 引力或斥力,
「静电发生器」是逆变器,但副边环路闭合吗,10kV 直流在潮湿的空气中,两极相距 10cm , 是可以有电流的,但怎么测 ,在副边串个电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