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遥控

楼主(2021-05-25):
如何使用汇编来实现红外遥控器来向单片机发送信息,各位大佬有没有例子给我看看,代码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点评):
为啥非要汇编哦!课程设计么?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汇编能够精确确定信号的时长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遥控对时间精度要求不高,偏差几十uS都没问题

网友D:
这个弄明白遥控码结构和汇编语言就是,关键还是汇编语言的使用,找本老教材看看吧。

网友E:
为啥要用汇编?C语言不香吗?

网友B(点评):
C语言在发送精确延时的脉冲序列时候不香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B: C语言里面嵌入汇编语言,还香不?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E: 香,看回帖,我就是这样建议的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真没必要特别精确。 IR接收头的脉宽偏差就有20%以上。 解码软件我们都要求按20%以上偏差来写。

网友F:
这个度娘上应该很多的啊

网友G:
首先得会使用汇编语言编程才行

网友H:
这个给你现成的代码也无济于事,关键是自己要学会汇编语言,然后弄明白红外编码原理。

网友B:
楼主可以用C语言嵌汇编的方式来实现,如果纯汇编,所有资源都要自己亲自管理,像堆栈、数据存储器、中断系统等都需要自己做出安排。如果对单片机体系架构和硬件原理方面的知识不足,会较难掌控。

网友I:
红外解码我用yirtx05e,yirx04

网友J:

我有现成的方案,代码,样机,可以出售

网友J:

C与汇编之争,本人写C也写汇编,经常拿汇编当武器,灰常好使

网友K:
什么语言都无所谓,你看明白波形就知道怎么写了.最多问一下怎么设置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