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信号振铃相关分享

楼主(2021-05-25):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振铃的知识,我也是最近遇到了信号振铃的问题,所以突击查找了很多关于振铃的知识,在这里总结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多提意见,我会及时改正。
言归正传,那么信号振铃是怎么产生的呢?
      如果信号传输过程中感受到阻抗的变化,就会发生信号的反射
      这个信号可能是驱动端发出的信号,也可能是远端反射回来的反射信号。
      根据反射系数的公式,当信号感受到阻抗变小,就会发生负反射,反射的负电压会使信号产生下冲。
      信号在驱动端和远端负载之间多次反射,其结果就是信号振铃
如下图所示

在未加匹配电路Rs前,信号在发射后经过传输线路Rz,到达末端
传输信号的波形理想的是直接上升到高电平,可是却产生了震荡的波形,这种震荡的波形就是振铃。

振铃有什么危害呢?
首先,在信号回路中,因为振铃的存在,导致信号的畸变,引入噪声,且有的振铃幅度远远超过电路所允许的电压容限,从而严重的干扰信号的接收,导致信号进入不稳定态区域,电路产生逻辑错误信号,使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其次,振铃的幅度导致剑锋电压的出现,这种尖峰会对器件造成威胁,有时尖峰电压会超过器件允许的工作电压,造成器件损坏或寿命大幅缩减。
最后,振铃会造成严重的电磁干扰及辐射问题。振铃的出现,会使信号的上升时间变陡,信号的幅度变大,且它的谐振频率往往是工作频率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由电场强度计算公式:

其中:E为电场强度,单位为伏特/米
         f为电流的频率,单位为MHz
        A为电流环路面积,单位为cm²
        Is为电流幅度,单位为mA
对场强的影响有频率、电流等,而振铃,导致了频率的上百倍增加,而信号幅度的增加也引起电流的增加,所以振铃的出现,会使电场强度急剧的增加,导致电磁环境急剧恶化,造成辐射超标,干扰变大,使产品无法通过认证或干扰设备工作不正常,同时强烈的电磁干扰、辐射问题,也对人们的健康造成影响。
怎么消除振铃呢?
下面是我从网上找到的一些资料:
方法:1

此方法经过实验证明确实可以减小甚至消除振铃,各位工程师在设计开关电源时首先要从根源上来控制,不然加的吸收要很大损耗特别大在产品上是行不通的。
1、选用寄生电容小的MOS或二极管。
2、开关电源布板时尽量缩短振荡回路的距离。
3、要特别注意,用RC的方法来消除振铃时的前提:必须损耗或者发热量能接受的范围。

方法2:
(1)串联电阻。利用具有较大电阻的传输线或是人为地串入适当的阻尼电阻,可以减小脉冲的振幅,从而达到减小上冲和振铃程度的目的。但当传入电阻的数值过大时,不禁脉冲幅度减小过多,而且使脉冲的前沿产生延迟。因此,串入的阻尼电阻值应适当,并且应选用无感电阻,电阻的连接为值应靠近接收端。
(2)减小引线电感。设法减小线路及传输线的引线电感是最基本的方法,总的原则是:尽量缩短引线长度;加醋到线和印制铜箔的宽度;减小信号的传输距离,采用引线电感小的元器件等,尤其是传输前沿很陡的脉冲信号时更应注意这些问题。
(3)由于负载电路的等效电感和等效电容同样可以影响发送端,使之脉冲波形产生上冲和振铃,因此,应尽量减小负载电路的等效电感和电容。尤其是负载电路的接地线过长时,形成的地线电感和杂散电容相当可观,其影响不容忽视。
(4)逻辑数字电路中的信号线可增加上拉电阻和交流终端负载,上拉电阻(可取)的接入,可将信号的逻辑高电平上拉到5V。交流终端负载电路的接入不影响支流驱动能力,也不会增加信号线的负载,而高频振铃现象却可得到有效的抑制。

总结:
信号振铃根本原因是负反射引起的,其罪魁祸首仍然是阻抗变化!也就是说发射出去的信号没有被完全吸收,又反射了回来,这种反射来回震荡,从而产生的振铃效应,消除振铃的根本手段就是吸收反射,避免信号来回乱蹦,吸收的方法有很多种上面说的是我找到的一部分,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分享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消除振铃的方法。
在研究信号完整性问题时,一定时时注意阻抗问题。
负载端信号振铃会严重干扰信号的接受,产生逻辑错误,必须减小或消除,因此对于长的传输线必须进行阻抗匹配端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