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中的缓冲器设计问题

楼主(2021-05-25):
最经典的LDO结构图如下,图中从左边起,分别是误差放大器、缓冲器和Pass管:

第一个问题,为何要加缓冲器Buffer?

大师你又来科普了啊!
这个电路早就在11年看过,别人有具体分析过。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楼主:
如果不加缓冲器,那么误差放大器一般是OTA,其输出是高阻,而Pass的面积非常大,其输入电容Cin非常可观,导致这个节点的极点,和输出极点Po一样,都在低频,所以这个电路是不稳定的。

一般为了完成片上补偿电路设计,加缓冲器是个不错的方案。

楼主:
加了缓冲器以后,由于缓冲器的特点,决定了两个极点P1和P2,可以顶高到系统带宽之外,所以系统变成了单极点系统,理论上是稳定的。

那么问题来了,缓冲器该如何设计?

最简单的跟随器,就是电压跟随器了:

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为1/gm,为了达到频率优化的需要,这个阻抗必须尽可能的低,进而要求:要么偏置电流源I1的电流要非常大,才能提高gm,要么这个管子的面积W/L非常大,但是这两个要求都是难以接受的,前者增大了电路的功耗,降低了LDO的效率,后者庞大的面积增加了输入电容,频率特性难以满足。

楼主:
既想让管子的偏置电流小,还又想其面积比较小,听起来是想让马儿跑的快,还又想让马儿不吃草,好像办不到?

于是神奇的负反馈要隆重登场了,如下图所示,加一个管子BJT:

现在,不允许作任何推导,请根据教课书上的负反馈结论,直接说出相比于不加BJT管子的原电路来说,这个跟随器的输出阻抗降低了多少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電路模擬與設計:使用Hspice(第三版)(附範例程式光碟) , 作者:鍾文耀。里面有。 ...

1,我多次提到,我有一个个人的 图书馆,稍微有点名气的电子相关的书籍,都有收藏。
例如你提到这本,我N年前读研一的时候就看过了:

2,本贴所说的内容,你要是能在这些书籍、文档中找到,我给你打赏100元!
静候你截图上证据!

网友B:
你建什么图书馆,整的杂货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建什么图书馆,整的杂货铺一样

这种事,煞笔是不能明白地。。。

网友C:
就是达林顿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事,煞笔是不能明白地。。。

就你这大煞笔一天天整这些没用的,实际掉毛做不出来,到处骗别人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这大煞笔一天天整这些没用的,实际掉毛做不出来,到处骗别人钱

我们做点学问的没有,跟你学做专业喷子有用???

一共发了97个回帖,其中至少有85个是专业喷老夫的,不是专业喷子??

天天喷人,心情郁闷,除了加速衰老,**脏衰竭,对其它人又没什么影响,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所以建议专业喷子改行,做个精神稍微正常一些的人!一年365天,天天喷,我怕你身体受不了。

楼主:
有个苍蝇,天天缠着我,所以把上面问题答案给出来,结帖撤退!

根据负反馈的相关结论,可直接给出输出阻抗,相比于之前的跟随器,下降了大约β倍。

网友C:
这种接法,以前经常用来放大/缩小电容量,或者放大/缩小电阻值,

@xukun977,你上面的Rout漏了一个1,

网友D:
如果我能截图出来,这100块能不能发给我

网友D:
这个电路,早在11年看过了,别人还具体分析,写了篇**出来,感兴趣的,我可以发出来给大家看

发这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早在11年看过了,别人还具体分析,写了篇**出来,感兴趣的,我可以发出来给大家看 ...

天下讲LDO的**,单单英文核心期刊至少上千,加之其它语言、以及非核心期刊**,总数上万。

成千上万篇**里看到某篇类似的介绍,这个概率很低吗??

楼主:
要不然你们自己看吧,相关资料有很多,但是,没有基础,我估计看起来费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下讲LDO的**,单单英文核心期刊至少上千,加之其它语言、以及非核心期刊**,总数上万。

成千上 ...

西安科技大学报,我想不会多差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下讲LDO的**,单单英文核心期刊至少上千,加之其它语言、以及非核心期刊**,总数上万。

成千上 ...

而且**还就这个LDO缓冲器,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缓冲器,还进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安科技大学报,我想不会多差吧

不会很差,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地球人都知道,研究生需要发表论文才能毕业,于是绝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的校报,就是方便自己的学生发表论文,进而顺利毕业。

**有无质量保证的标志为:

这个期刊,我们学校每年要出300万!然后才可以自由下载!

校报上那些**,不要钱我也不去下载,看灌水玩的**=浪费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很差,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地球人都知道,研究生需要发表论文才能毕业,于是绝大多数学校都有 ...

徐副校长,北邮有啥期刊?作为985,应该含金量比较高吧

@king5555 :性圆???是不是打错字了?

网友E:
缓冲级 消灭负载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钟文耀书中4-29页。

这个原理图中有buffer吗?和我说内容雷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上证据!是说书上有相关例子,缓冲本来就有,不需强调。注意图中电容C的功用。
算是充实增强本帖的可 ...

你不要在我跟前闭着眼瞎扯,满嘴放空跑,有,你就直接圈出来,那(几)个管子是缓冲管,少扯别的!!

楼主:
你圈了一堆管子(除了M7,都是偏置电路,而M7明显是共源放大)能有一个是跟随器吗??
跟喝多了一样,还想蒙我??

电路原理图左边的框图,明显告诉你没有缓冲器的,你浪费时间,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缓冲器一定就是跟随器?
4069再多两级就变成4049,4069是无缓冲的反相器,4049是有缓冲的反相器。 ...

拿数字电路中的概念往模拟电路概念上套,真是无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69就是一级模拟反相器。4007也是的,可以组合成若干电路。都可以运用于模拟放大。
这些您怎么都不知道 ...

球都不懂,乱扯一通!!!

人家还有三端稳压块制作功放的呢,难道三端稳压属于音频放大电路??
数字电路中的buffer,指的是提高驱动能力以及响应速度的指标,而模拟电路中buffer要的是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
两者是风马牛的关系,仅仅因为名字类似,就混为一谈,不是胡扯是什么?

楼主:
老五横竖都是嘴,我说不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