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电流型逆变器 如是观

楼主(2021-05-25):
电压源串 电感 给逆变器供电 ?!
待机与换相 皆短路,才是真正的 电流型,
真正的电流型逆变器,须用电流源。

楼主:
恒流源的待机电动势,可说是零,
带负载时,把恒流源的短路解除,在负载上就建立起 正比于负载阻抗的压降,这表现跟 boost 电路类似,
多相逆变,桥臂直通或改变接入相数,都可改变电感的状态,桥臂直通对电感的驱动最强,电感的 恒流 效果也最强。

网友A(2021-11-22):
电流型逆变器,是 boost 属性。

网友A:
如果 逆变器 的任何一个桥臂 直通,则
负载与其他桥臂 就等同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