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人熟悉可关断可控硅?推荐几个常规型号

楼主(2021-05-26):
(无正文)

网友A:
你认为这封装能抗得住100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这封装能抗得住100A电流?

有吧

网友A:
有没算过100A功耗有多大?

网友B:
可控硅额定电流时压降一般有1.4V,就算是1V压降,100A就是100W的发热,这是很厉害的哦。
我还没见过可以关断的可控硅(电流不过0时就能关断)。

网友C(点评):
有可关断的可控硅,通过在触发端施加较大的拉电流关断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用过,也没见过。这样要求的,可以使用IGBT。

网友D:
还是用IGBT吧,可控硅的关断,除了过零以外外,如果想中途关断,需要加反向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IGBT吧,可控硅的关断,除了过零以外外,如果想中途关断,需要加反向电压。 ...

GTO

网友E:
去英飞凌、ST、NXP、东芝之类的官网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O

嗯,想要找到就是GTO,这个使用场景是作为脉冲开关,最大脉冲电流300A左右,维持10毫秒就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这封装能抗得住100A电流?

不好意思,买说清楚,这个应用场景是昨晚脉冲开关,最大脉冲电流300A,维持时间10毫秒左右,

网友F:
可控硅 没有这个量级的
IGBT 适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想要找到就是GTO,这个使用场景是作为脉冲开关,最大脉冲电流300A左右,维持10毫秒就关断 ...

控制直流的话用IGBT\MOS管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www.powersemi.cc/
国产的

国产单管没这么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