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C-linkV4 支持脱机下载HC89F003F4嘛?

楼主(2021-05-26):
HC-linkV4 支持脱机下载HC89F003F4嘛?

网友A:
不支持吧,没有用过的。

网友B:
支持,先把程序下载到HC-linkV4,按HC-linkV4上小按键就可以下载到目标板。

网友C:
这个是支持离线下载的哈。

网友D:
支持KeilC51集成编译环境

网友E:
芯圣电子提供的HC-LINK V4.0仿真器

网友F:
支持所有芯圣8051 内核的单片机仿真

网友G:
最多支持4个断点,可以对FLASH进行编程

网友H:
HC-LINK V3.0.8最新版下载

网友I:
HC-LINK仿真工具用户手册有吗

网友F:
有什么好用的仿真软件吗?

网友J:
可以通过JTAG、双线接口对芯圣的增强型8051内核系列的单片机实现下载和仿真

网友E:
不同于一般的ST-LINK

网友D:
下载HC-LINK仿真工具

网友G:
有需要的可以下载来使用。

网友K:
没有用过的。

网友L:
只在线测试过。

网友I:
端口能其实就是串口?

网友H:
运行 HC-LINK.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