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Bin0-bin15是什么意思是,该怎么算的出这个数值?

楼主(2021-05-26):
请问这个Bin0-bin15是什么意思是,该怎么算的出这个数值?

弄明白就好!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bin不知道。
bit 是位,二进制位了解一下。
电脑计算器把10进制转成2进制看一看。

楼主:
我自己弄明白了,这里的bit+数字表示特定的楼层,地址4F0A中如果是呼梯10楼,就是bit9,用用二进制表示为2的9次方转成十六进制表示即为0200,结果与下面得出结果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