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学生朋友讲讲两个更“荒谬”的知识点

楼主(2021-05-26):
中学生朋友的思维,凝固在中学阶段,用这种眼光看本科以及更高深的数学,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怎么办?
一种解决途径是继续学习,正常人该走这条路;
另一种途径就是骂,通过骂人家是片子,来发泄愤懑。

例如关于几何级数,它就只能停留在中学阶段。
至今有7年多了,老夫发了无数个帖子讲解、开导,始终没有任何效果。
看来50多岁人想学习,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了,对这些人来说。

站在中学的角度,看大学数学很荒谬,例如下面的方程,站在中学角度看是无解,或者说不相容的。

但是到了大学阶段,就说它有个根了。

互喷开始!

楼主:
站在中学的角度看,分母是绝对不能等于0 的,所以下式是禁止的:

但是到了大学,专门学习分子为0的情形,美其名曰【高等数学】或【微积分】,不但是数学系,其它工科专业的核心必修课。

楼主:
在中学阶段,下面的分式,一定会在后面写个括号-------(x≠1)

但是到了大学阶段,下面这个方程对所有x∈R都是成立的,其中包括x=1

1+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站在中学的角度看,分母是绝对不能等于0 的,所以下式是禁止的:

哥们,大学里的0,作为一个符号。它可以是我们一般理解的0,1,2,3,4的0
也可以是代数里的无穷小,你到底说哪个?
先把符号搞清楚先。

楼主:
从小学到中学,地球人都知道两个数a和b相乘,就是ab,几乎傻子都知道。

但就是这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到了大学阶段,居然要煞有介事的给个证明。

证明这个乘法,相当于证明下面的不等式成立:

所以普通人看大学数学专业教材,会感觉到超级无聊,闲的慌,明明是小学就学过的东西,大学还要再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大学里的0,作为一个符号。它可以是我们一般理解的0,1,2,3,4的0
也可以是代数里的无穷小,你到 ...

0和无穷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尽管0是可以作为无穷小的唯一常数,但两者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0和无穷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尽管0是可以作为无穷小的唯一常数,但两者不是一个概念。 ...

给你的粉丝讲一遍就行了。到底这个0是什么。
你的粉丝不少有高等教育背景。相信他们听得懂

网友B:
一派胡言,是不是学魔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的粉丝讲一遍就行了。到底这个0是什么。
你的粉丝不少有高等教育背景。相信他们听得懂 ...

这样聊天,就让 我为难了。

首先,我没主动和你搭话,是你主动@我,问我的。

此时,如果我不理你,感觉没面子,弄的我好像不是个礼貌人。

但是我一旦回复,你又窜过来说我不想听你讲,给你粉丝讲就行了。

所以,我左右为难:不理你,不好(人家说我没礼貌);理你,更不好!(你很没礼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聊天,就让 我为难了。

首先,我没主动和你搭话,是你主动@我,问我的。

你自己在这扯大学可以除零。
如果是数值,你学到博士都没用,高级的单片机和处理器,都有除零异常。

网友C:
Z变化和L变换,知道怎么用的就行了。有的老师都直接说,为什么这样做,他也不知道!数学家的事,我们普通人不要当自己是数学家。

网友D:
零乘任何数得零,
零乘无穷大又如何?!

网友D:
0×2=0
0÷0=「2」

网友E:
大师 给我们讲讲小波包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师 给我们讲讲小波包应用

不懂!

网友F:
另一种途径就是骂,通过骂人家是片子,来发泄愤懑。

还有这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