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机驱动IC

楼主(2021-05-26):
要求能根据电位器的值(其实阻值对应的就是电机转动的角度),来驱动电机要转动多少角度。电压3V左右,电流2A左右。只用一个芯片。如有方案,万分感谢!

电位器+ADC

网友A:
选用360度舵机这个不是一个芯片能解决的,得有位置编码电位器,可选用中空电位器,再用单片机A/D转换后控制驱动.怕烦就找个合式的舵机,驱动也现成有.去淘宝搜舵机.

谢谢T叔,现在的方案就是用中空电位器。因为是产品,想找个简单的方案。成本还是第一位的。

网友B:
老T叔,方法好。不过,舵机不用测量角度吧? 直流电机需要霍尔,当然也有Sensorless的方案。
市面上应该没有一种Single chip solution去解决你这个问题。
用一片stm32f103能解决,自带正交编码器接口,可以接编码器,自带ADC可以接旋钮电位器,自带PWM可调速,齐活。

谢谢。霍尔不方便,矢量控制可行,但成本和研发时间,只能放弃。看来还是电位器+ADC靠谱啊!

网友C:
想连驱动一起省了是不容易找到。我之前也想找SOP8带485驱动的单片机,也是没找着。有的话体积爽了。

网友D:
推荐华芯微特MCU看看 控制+屏驱   电话微信 13924645577

网友E:
这一个驱动IC完成不了把,需要ADC功能,控制功能,电机驱动功能,可以用单片机和电机驱动芯片配合试试。

网友F:
用个自带ADC外设的MCU,AD采集旋转电位器值,MCU控制电机转动,电机需要加编码器。

网友G:
楼主说的不就是舵机芯片吗?

网友H:
参考舵机电路。

网友I:

可以只用一个cpu芯片,我们研发过,有方案、样机,可以出售

网友J:

AT8833  6507  5139试一下

网友K(2021-06-28):

推荐SW31100MCU看看 控制+屏驱   电话微信 13855156271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可以只用一个cpu芯片,我们研发过,有方案、样机,可以出售

怎么联系?

网友M(2022-02-23):

多找找,多试试,先弄点样品测一下。PT2513(10W以下)和PT2432C(20W以下),这两款都用过,比较熟悉,如果有需要,我可以推荐我采购的代理商。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