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中的部分因式分解方法

楼主(2021-05-26):
关于部分因式分解,参考相关信号与系统等教材,但是,我们这里不想简单的重复教材上的内容,而是给出一些“短平快”的杀法!!

某网上,下面这种帖子,就是水平不行的那种。基本上就是简单的背书,和本版块H大师相同。

下面这个有水平,但是我估计工科生是大概率看不懂,不知所云。

下面,我用【讲人话】的方式,把上面文邹邹的【不讲人话】内容翻译过来,初中生也能看懂。

楼主:
这种问题在中学阶段和大一的信号与系统课程中,一般都是用待定系数法搞定的。

例如下图,给定方程后,随便确定两个常数数A和B,然后根据相同幂次项对应的系数相等条件,列出方程组,解方程可求得A、B。

这种方法具有一般性,但是有点墨迹,效率低下,实际工作中手算,一般不喜欢采用此方法。

对于上面超级简单的问题,两种方法的计算量差不多,但是对于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计算量差别可就大了。
例如对于下面式子,如何化简成最简部分分式?

楼主:
懂点数学,才能看懂电路专业的核心期刊,看明白人家说的电路工作原理以及设计步骤,咱们才能【抄】电路,才能调试电路。

这个差不多是我们唯一的知识来源。

例如CMOS版本的全波整流电路,课本上没有,模电中的那个二极管整流不能用,咱们只能看别人家是怎么做的:

图中最上面的线圈,代表变压器次级交流输入,Vout是整流输出。

这个电路根据CMOS工艺特点专门设计,非常巧妙。

楼主:
这个CMOS整流电路是实用的,现代很多无线充电设备,一般都要用到这个电路:

楼主:
最近几个帖子都是关于纯数学的,看起来貌似与电路是一分钱关系也没有,但实际上是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后面学习高级模电理论,尤其是滤波器设计理论,这些数学知识就是家常便饭了。

看看书上的推导过程:

如果我发的这些简单知识搞不懂,看这些滤波器设计专著,跟看天书差不多。
这些书是不可能对这些基础知识做详细说明的,一般都是直接给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