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T6 usb device问题

楼主(2021-05-26):
谁用过GD32F103的芯片 STM移植过来 或者用开发板的工程源码 USB都没有反应 搞不懂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F103 USB device 应该是完全兼容的,我们配置的printer class 都一直稳定用的

网友B:
时钟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会不会有问题?

时钟,USB寄存器都改过了,后来用的GD固件库还是不行,现在打算换个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03 USB device 应该是完全兼容的,我们配置的printer class 都一直稳定用的

现在调试好了 是兼容的

网友C(2023-05-14):
GD32F103C8T6 usb device代码可以使用STM32F103的?

网友D:
你看看晶振是不是对应的。

网友E:
官方例程都有问题,那板子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F:
USB没有反应是插入电脑,电脑没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