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高压开关控制电路

楼主(2021-05-26):
(无正文)

网友A:
加三极管作电平转换呀

网友B:
光耦
继电器
io驱动变压器初级

网友C:
被控制的电源电压高低与Vgs的耐压高低是两回事

网友C:
想想,三极管的BE极电压是固定0.7V左右,它是怎么控制几十V几百V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
继电器
io驱动变压器初级

光耦考虑过,但是这种高压光耦三极管寄生电容应该不小,我的速度要求在10us以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控制的电源电压高低与Vgs的耐压高低是两回事

MOS管开关控制的话,我这里-180v电压,Vg不也得是负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耦考虑过,但是这种高压光耦三极管寄生电容应该不小,我的速度要求在10us以内的 ...

开关管用nmos,s接-180v,d接负载,负载另一端接地。
相当于把地理解成正180,-180理解成0电位。光耦10us没问题的,光耦后面,加电路,去推图腾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用nmos,s接-180v,d接负载,负载另一端接地。
相当于把地理解成正180,-180理解成0电位。光耦10us ...

谢谢。你说的是下图这样控制的吗?如果是,HVIN是-180V,VT2至少得-140V(Vgs一般是±20V~±40V)。那么V2又需要提供个负高压。感觉比较麻烦。
你说上面说的通过驱动变压器初级的方案,如果初级给个-18V,匝数选1:10,次级得到-180V,不知道此时线圈中电感阻碍对速度影响有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是下图这样控制的吗?如果是,HVIN是-180V,VT2至少得-140V(Vgs一般是±20V~±40V)。那么V ...

这个是示意图,-148用7912加技巧产生(网络上有)。光耦方案,网络上资料较少,如果是做低速开关用途。
你这里是10us,如果是pwm驱动,毫无疑问,用驱动变压器,电路图参考,双管正激驱动变压器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示意图,-148用7912加技巧产生(网络上有)。光耦方案,网络上资料较少,如果是做低速开关用途。
你 ...

了解,-148可以通过7912倍压得到。那同时得选择高压光耦,高压是不是看Vdrm这个参数就可以(类似Vceo)?
双管正激驱动变压器我先找来研究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