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05 SPI3的问题???

楼主(2021-05-26):
#define spiPortOfEEPROM  3
/*******************************************************************************
函数功能:        初始化EEPROM
输    入:        无
输    出:        无
返 回 值:        无
备    注:        无
*******************************************************************************/
void InitEEPROM(void)
{
        //MX25L-CS,初始化片选 PA4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对应spi
  SPI_Configuration(spiPortOfEEPROM);
}

/*******************************************************************************
* Function Name  : SPI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SPI模块初始化,【包括相关IO口的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Configuration(unsigned char por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witch(port)
        {
                case 1:
                                                                //启动SPI1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B,GPIO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使能SPI2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5,GPIO_AF_SPI1); //PA5复用为 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6,GPIO_AF_SPI1); //PA6复用为 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7,GPIO_AF_SPI1); //PA7复用为 SPI1
                                 //////下面是SPI相关GPIO初始化//////
                                        //Configure SPI1 pins: SCK, MISO and MOSI
                                        //GPIOA5~7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PA5~7复用功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Configure PA4 pin: MX25L_CS 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PA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PA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SPI_ReadWriteByte(1,0xff);//启动传输
                                        break;
                case 2:
                                        //启动SPI2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使能SPI2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3,GPIO_AF_SPI2); //PB13复用为 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4,GPIO_AF_SPI2); //PC2复用为 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5,GPIO_AF_SPI2); //PC3复用为 SPI2
                                 //////下面是SPI相关GPIO初始化//////
                                        //Configure SPI2 pins: SCK, MISO and MOSI
                                        //GPIOB13~15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PB13~15复用功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Configure PB12 pin: SD_CS 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PB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SPI_ReadWriteByte(2,0xff);//启动传输
                                break;
                        case 3: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RCC_AHB1Periph_GPIOB|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 ENABLE);//使能SPI3时钟

                                 //////下面是SPI相关GPIO初始化//////
                                        //Configure SPI1 pins: SCK, MISO and MOSI
                                        //GPIOA5~7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PA5~7复用功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5,GPIO_AF_SPI3);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10,GPIO_AF_SPI3);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11,GPIO_AF_SPI3);
                                        //这里只针对SPI口初始化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3,ENABLE);//复位SPI1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3,DISABLE);//停止复位SPI1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3, ENABLE);
                                        SPI_ReadWriteByte(3,0xAA);//启动传输
                                        break;
        }
}

/*******************************************************************************
* Function Name  : SPI_ReadWriteByte
* Description    : SPI读写一个字节(发送完成后返回本次通讯读取的数据)
* Input          : u8 TxData 待发送的数
* Output         : None
* Return         : u8 RxData 收到的数
*******************************************************************************/
unsigned char SPI_ReadWriteByte(unsigned char port,unsigned char TxData)
{
    unsigned char RxData = 0;
    unsigned short j=0;
    switch(port)
                {
                        case 1:
                                j=0;                                    //等待发送缓冲区空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if(j++>5000)break;
                                }
                                //发一个字节
                                SPI_I2S_SendData(SPI1, TxData);
                                //等待数据接收
                                j=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if(j++>5000)break;
                                }
                                //取数据
                                Rx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break;
                        case 2:
                                j=0;                                    //等待发送缓冲区空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if(j++>5000)break;
                                }
                                //发一个字节
                                SPI_I2S_SendData(SPI2, TxData);
                                //等待数据接收
                                j=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if(j++>5000)break;
                                }
                                //取数据
                                Rx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break;
                        case 3:
                          j=0;  //等待发送缓冲区空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3,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if(j++>5000)break;
                                }
                                //发一个字节
                                SPI_I2S_SendData(SPI2, TxData);
                                //等待数据接收
                                j=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3,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if(j++>5000)break;
                                }
                                //取数据
                                Rx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3);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unsigned char)RxData;
}

调了一天了,一点波形都没有。无语中。。。

网友A:
你这代码有待优化改进啊

网友B:
先拿个现存的库例程跑跑,先排除硬件方面的原因。

楼主(点评):
库里没有SPI3的例程呀。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有哪个就验证哪个,其它无非时钟、管脚方面的差异。 另外,尽可能使用CubeMx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