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 从机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1-05-26):
代码如下:,GATT_WriteNoRsp()这个函数返回值是0x00,理论上发送没问题,但是与之一对一连接的从机始终收不到数据,从机我用蓝牙调试助手发数据,从机能收到
uint8_t bleTxMsg()
{
        static uint8 CharVal = 0x5A;
        attPrepareWriteReq_t reqs;
        attWriteReq_t req;
        bStatus_t state = 0;
        req.handle = centralCCCDHdl;
        req.len = 1;
        req.cmd = 0;
        req.sig = 0;
        req.pValue = GATT_bm_alloc(centralConnHandle,ATT_WRITE_REQ,req.len,NULL,0);
        if(req.pValue != NULL){
          *req.pValue = CharVal;
          //state = GATT_WriteCharValue(centralConnHandle,&req,centralTaskId);
                state =GATT_WriteNoRsp(centralConnHandle,&req);
          PRINT("current state (%x)\n",state);
        }
        else
                 GATT_bm_free((gattMsg_t *)&req, ATT_WRITE_REQ);
  return 0;
}
void TMR0_IRQHandler( void )        // TMR0 定时中断
{
    if( TMR0_GetITFlag( TMR0_3_IT_CYC_END ) )
    {
      TMR0_ClearITFlag( TMR0_3_IT_CYC_END );      // 清除中断标志
                        bleTxMsg();
    }
}

网友A:
从机的设置和主机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的设置和主机是一样吗?

1)Connection max/min interval,  2)Slave latency 一样的,还有其他的设置吗

网友B:
那是发这断有问题

网友A:
设置一下断点,看一下,单步仿真看看。

网友C:
那只能说明主机的程序还有问题,要么硬件有问题。

网友D:
主机硬件或者软件有问题

网友E:
单步调试跟踪一下

网友F:
主机检查一下代码和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