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L052PF使用USB功能,如何实现在线仿真

楼主(2021-05-27):
如题,现在项目需要使用到USB功能,硬件由USB供电,我想使用MM32-LINK的仿真器,在线仿真,请问该怎么怎么接线?

网友:
共用了IO口?

楼主:
没有共用IO。硬件用的是SWD接口,由于MCU的工作电压是5V,如果只接SDIO,CLK,GND这三根线的话,仿真器识别不到MCU,但如果把硬件上的5V,接到仿真器Verf脚上,会出现灌电流的现象,烧坏仿真器,我昨天就是在USB供电时,把PCB板上的5V接到Verf脚上,烧了一个仿真器了。不知道怎么接线才是正确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MM-LINK内部没有电平转换,所以MM—LINk只能仿真3.3V供电的芯片,对于USB 5V供电的芯片就识别不了了

网友A:
从头到尾我都没弄懂
后来听说是供电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