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学堂”回顾(5)——弛张振荡器

楼主(2021-05-27):
弛张振荡器及其分析涉及到典型的动态电路理论,故在此给个回顾。

先给出相关帖子的链接:

剖析《模拟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8450-8-1.html

楼主:
在回顾之前,不妨先给些东西看看。这,有点意思...

楼主:
上面的内容很早以前就看过,注意其两点:

1)状态沿着图中那些线条移动。

2)有个“串联电感”。

楼主:
现在给出上述内容,是要说明一点:

虽然这些内容看似出自所谓的“权威”书籍,但却不是基于“权威”理论。

二维状态空间(或相空间)相关系统,至少有两个动态元件,但上述内容中正儿八经的只有一个。

不够怎么办?那就“串联电感”凑!

楼主:
关于弛张振荡器,之前已经给出过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也不妨再引出相关内容。

楼主:
弛张振荡器分析

网友A:
老5快来看啊,你推荐的那本伯克利教材,被大师拿来复制粘贴了。
有人天天吹牛,说看书的最高境界是无书------------有本事你不要抄书,自己推导论证些教材上没有的知识点啊?!

楼主:
分段线性化

楼主:
相应的相轨迹

楼主:
近似极限环

楼主:
上面给出的是ua和uc相空间分析。

那么,是否可以进行uc和ic相空间分析呢? 当然可以。下面给出相关分析。

楼主:
uc~ic相空间分析

楼主:
有了上述分析,当然不能缺了相空间图。

楼主:
相空间图

楼主: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图中的红线是“山脊”,不是“山沟”。状态不可能稳定地沿着那条红线移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图中的红线是“山脊”,不是“山沟”。状态不可能稳定地沿着那条红线移动!
...

一个简单的知识点,玩5、6年了,还是不懂。

红色的线不能走,指的是稳态解,暂态是可以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5快来看啊,你推荐的那本伯克利教材,被大师拿来复制粘贴了。
有人天天吹牛,说看书的最高 ...

别吹,大师的书你这沙雕读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没这本书,这本是陆制出版品,看运放符号就知道的。

大陆根本没有几个会写书的教授,写书多数都是抱着英文书抄的。

清华北大的教材,几乎就是伯克利的上课PPT翻译版。

我说过了,我有个个人图书馆,略微有点名气的电路书,我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H大师抄的这本书,是翻译或是抄袭你的这本原文书。
大师以运放构成的弛张振荡器,来比喻解释晶体 ...

这个东西就不玩了,我在群里分析过了,说的次数太多,感觉没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图中的红线是“山脊”,不是“山沟”。状态不可能稳定地沿着那条红线移动!
...

Vo 是输出,Vi 是 差模输入,
当 差模输入 为零,Vo 就要回落甚至骤然反转,
如果 Vo 不是跳变而且渐变,比如是三角波,电容就可走 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