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

楼主(2021-05-27):
“学识”怎样?通常认为是,“学问”掌握了多少和“识别”能力如何?

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楼主:
正反馈运放跟随器”显然是荒谬的,但却有人认可施密特触发器的VTC是个“Z”。

楼主:
关于施密特触发器的VTC,曾经给过一帖,不妨再引:

关于施密特电路的VTC...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4502-1-1.html

网友A:
789同志,现在是你表现的时候了,我想看看你是怎么支持的:

楼主:
要知道,如果认可了施密特触发器的VTC是“Z”,那么存在“正反馈运放跟随器”就不奇怪了,两者本质是一致的。

楼主:
有人说施密特触发器的“Z”不是被测出来了吗?

那么建议去了解一下那个所谓的测试电路,那还是施密特触发器的VTC吗?

楼主:
动态分析早就告诉你,那个所谓的“Z”中的斜向是不稳定的,哪来的稳定VTC可言?!

楼主:
关于弛张振荡器,虽然早前就有书籍给出了所谓的“Z”,那玩意儿你也信?!

建议看看下帖:

“21学堂”回顾(5)——弛张振荡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5570-1-1.html

楼主:
当然,如果没有动态系统分析理论基础,那就另当别论。

网友B:
悬崖:小黑人,你知道我是什么形状的吗?

小黑人:老子坠崖都快淹死了,谁TM管你是什么形状!HWM!xukun977!你们别吵了!快来救我!!!

HWM
这不存在“吵”的问题,我所发的东西基于基本原则。

网友B:
悬崖的形状是悬崖本身的固有属性,这跟小黑人的运动轨迹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只有小黑人带上攀岩装备,才能紧贴悬崖,探索悬崖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崖的形状是悬崖本身的固有属性,这跟小黑人的运动轨迹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只有小黑人带上攀岩装备,才能紧 ...

这里,我引了两个帖子。

在那个施密特触发器VTC相关帖子内有完整的相空间图,其包含了相关线段。显然,VTC涉及到其中的一些线,这就看该删去哪些线了。我的看法是,那条斜线是显然不能作为VTC的一部分,然后再考虑去除通常无需考虑的相轨迹,余下就是施密特触发器的VTC,这也是常规的做法。

请注意我给的另一个帖子,那是关于弛张振荡器的。其中特别引了一本书上的内容,那就是被误导的结果。建议对比着看一下。其中关键在于那个“负阻”是不稳定的。

网友B:
其实这问题大家都清楚,至少以下几个说法大家都是认同的:
1、斜线是非稳态的;
2、正常情况下看不到也用不上这条斜线;
3、特殊情况下可以看到这条斜线;

现在就是纠结于斜线是否应该纳入“VTC”的定义范畴,或者说含有这个斜线的曲线能否被称为“VTC”曲线;
除非我们能找到学术上“VTC”严格准确的定义,否则这问题吵来吵去都不会有结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问题大家都清楚,至少以下几个说法大家都是认同的:
1、斜线是非稳态的;
2、正常情况下看不到也用不 ...

你说到关键点上去了

VTC指的是静态电压传递曲线,这个水货一口一个动态:

VTC曲线是确定的、唯一的,动态曲线是不唯一的,严重取决于储能元件数值和频率,VTC和动态特性之间,是一分钱关系也没有,VTC相当于研究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跟稳定与否之间,有个吊毛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悬崖:小黑人,你知道我是什么形状的吗?

小黑人:老子坠崖都快淹死了,谁TM管你是什么形状!HWM!xukun97 ...

一个小小的悬崖拐角,给电路理论工作者带来无穷烦恼。

即便悬崖拐角不是突变的,而是光滑的,普通仿真器默认设置下,仿真大概率都会不收敛!或者仿真出错误结果。

此时可能要修改仿真器中的ABSTOL、VNTOL、ITL4、ITL5等数值,例如总迭代极限ITL5由默认的5K,放大到1W次,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