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进入bootloader如何运行用户程序

楼主(2021-05-27):
stm32f103通过一键下载电路进入bootloader后,如果不进行下载,有什么方法可以离开bootloader运行用户程序?

网友A:
你说的bootloader是芯片出厂内置的系统程序 还是 你自己写的? 如果自己写的 随时可以跳到用户APP,如果是内嵌系统启动程序,没啥好办法,只能复位配合boot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