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件焊接问题

楼主(2021-05-27):
我买了10片洋垃圾,型号为ad9238,40M 12bit adc这种芯片,有什么办法,用万用表粗测一下?
发现买的不好,是qfn封装的,这个焊接有把握吗?有什么技巧?

楼主:
模拟前端准备这样设计
运放采用全差分运放ad8132,5V供电
VCM,采用3.3V/2=1.65V
输入阻抗50欧

fpga板采用有5V和3.3V供电

网友A:
用尖烙铁,0.3mm直径焊丝。
焊时,把焊丝放在管脚顶端,然后用烙铁尖点压焊丝,焊丝融化后会流入管脚与焊盘的缝隙。
先焊两个方向的管脚定位,最好有接地脚。
如果焊接时管脚间连锡短路,把松香或者焊油放在短路处,用尖烙铁划开。

准备一把热风枪,准备拆件时使用。吹热风前,可以把所有管脚焊上焊锡,短路,为的是焊锡融化后有足够的流动性,用镊子挑下器件更容易些。注意加热时间不能长,否则容易烧坏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尖烙铁,0.3mm直径焊丝。
焊时,把焊丝放在管脚顶端,然后用烙铁尖点压焊丝,焊丝融化后会流入管脚与焊盘 ...

或者,先把所有焊盘和器件管脚焊上薄锡,然后把器件放在焊盘上,直接用烙铁尖逐个压焊(不用焊丝)。

好久不焊,记不全了。

网友B:
这种的比qfp的好焊接,qfp容易连焊。这种QFN的反而不连焊,直接拖就行。

网友C:
考验你动手能力的大考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比qfp的好焊接,qfp容易连焊。这种QFN的反而不连焊,直接拖就行。

今天把芯片拆下来了,下面用ptc加热,热风枪上面吹,温度270°,这个芯片,拆下来如何处理,引脚好小呀。图片上很大,实际很小。没那么容易吧?心里凉一半,看着像qfp,买错了。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把芯片拆下来了,下面用ptc加热,热风枪上面吹,温度270°,这个芯片,拆下来如何处理,引脚好小呀。 ...

用烙铁和助焊剂慢慢将芯片上多余的焊锡全部清理干净,然后焊接的时候正常焊接就行了,这个底部有焊盘所以封装要做的好,方便手焊的话可以将封装中间开个大孔。然后将四周焊接好以后从背面烙铁从孔里加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烙铁和助焊剂慢慢将芯片上多余的焊锡全部清理干净,然后焊接的时候正常焊接就行了,这个底部有焊盘所以 ...

我只焊过ad7606,atmega128aatmega128a,引脚间距大好焊。焊过70片。ad7606焊过十片,焊坏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备回复你"补焊"即可,底部是接地盘兼具散热。现在拆下了,要重新焊接就不容易。我接收模块28pin脚距25mil ...

我在立创商城看到ad9238,90多一片

所以跑某宝赌了10片。着急了,没看清楚,我以为是qfp的。

我不是量产的产品,还是搞那个电桥实验

要么自己练练焊接。实在搞不定就去找修手机的帮忙焊接一两个。做实验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烙铁和助焊剂慢慢将芯片上多余的焊锡全部清理干净,然后焊接的时候正常焊接就行了,这个底部有焊盘所以 ...

我用的封装是网上传的立创封装,用1:1打印,效果如下
立创的封装好像没有多余的位置。
手工焊接,焊盘如何改造,请指教。

就是中间的热焊盘添加一个大一点的通孔焊盘,至少要有2mm直径以上。焊接的时候先焊接四周不用管中间,焊接好以后再从背面灌锡。 如果熟练使用热风枪的话,焊接会轻松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封装是网上传的立创封装,用1:1打印,效果如下
立创的封装好像没有多余的位置。
手工焊接,焊盘如 ...

手工焊QFN,焊盘需单边往外延伸,以放下烙铁头,添加焊锡,焊锡会顺着焊盘进入芯片底部的引脚处

网友F:
买根针管锡

网友F:
焊盘上 稍微点锡
然后热风枪吹下
四周上点阻焊油,烙铁 再拖下就OK了

网友G:
QFN有一个简单焊法,直接用烙铁给四周的焊盘上锡,饱满一点就行,
注意中间的大散热焊盘不要给的太多,不然焊接的时候芯片容易翘边,给多了也不怕,直接吸锡带清理掉就可以,
然后在焊盘上多上点焊油,直接热风枪把芯片吹上去就可以了

你这种拆机的芯片引脚上本来就由一部分焊锡,特别好吹,而且中间的大焊盘都不用上锡,芯片上残留的焊锡足够用了

网友H:
热风枪焊上、拆下不少BGA芯片的飘过。。。
唯手熟尔

楼主:
求各位大神给检查下我的ad9238模块布线,很快就要发出。没什么高速板经验@lfc315 @R2D2  @king5555

网友H:
引用 楼主:
求各位大神给检查下我的ad9238模块布线,很快就要发出。没什么高速板经验@lfc315 @R2D2  @king5555
  ...

帮不上忙。。。家里电脑没装AD打不开,高精度ADC我也没啥经验不好意思咯
只能帮你顶顶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