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低功耗433接收芯片?

楼主(2021-05-27):
如题,有没有工作电流ua级别的433接收芯片。用2节干电池供电,可以工作1年以上的?

网友A:
估计很难。我用到100uA的都已经很惊奇了。为了省电,一般都是间歇工作,比如,1秒工作10ms,则平均耗电就是10uA。

网友B:
待机模式下很多型号都满足,但接收模式下达到微安级工作电流的恐怕接收灵敏度会比较有限,至少高性能的零中频数字接收机做不到。可以考虑断续工作,用开窗口的办法解决功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待机模式下很多型号都满足,但接收模式下达到微安级工作电流的恐怕接收灵敏度会比较有限,至少高性能的零中 ...

确实是,找了很多资料,只能用开窗口的方法才能解决功耗问题。

网友C:
都是dutycycle的工作,,一直工作电流都高,否则性能就很差

网友D:
估计很那找吧

网友E:
工作模式下不可能达到这个功耗要求的,低功耗应用都是平时空闲时,工作于待机或睡眠模式,需要收发数据时才唤醒。

网友F:
我用的HC-12模块,可以达到80uA,不过两节干电池供电用1年,还是够呛。
不如考虑加个太阳能电池,能有1mA发电量也可以啊。

楼主(2021-07-01):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HC-12模块,可以达到80uA,不过两节干电池供电用1年,还是够呛。
不如考虑加个太阳能电池,能有1mA发 ...

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逻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