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据------关于施密特触发器的VTC

楼主(2021-05-27):
论坛上有个神奇人物--------把书上的东西滔滔不绝地抄下来,居然自己是看不懂的!太神奇啦!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5576-1-1.html

关于施密特电路,我已经苦口婆心地给此人做思想工作,做了5,6年了,一点作用也没有!

5,6年也搞不懂一个知识点,太神奇啦!!!

此人今天继续跟我较真,说施密特的VTC不是Z,刚好我又上网搜了一篇论文,波兰的一个博导教授,也写了一篇**,在此把相关证据贴上来。

下图的示波器实测曲线,世界上所有人按照步骤,都能重复出来。
既然人人都能重复做出来的实验,我们认为这是真实的。

楼主:
我当年发了个正和负反馈结构的跟随器,有个猪头说我说错了:

刚好这篇论文里有这个两个图,放在一起比较的:

那个家伙自从看了几眼数学专业书籍-----《相空间分析》,就跟着了魔一样,一天到晚重复这些东西,跟唐僧取到了真经一样。

大师的粉丝们,抓紧下载这本书籍吧,看完你就有大师水平了:

网友A:
你找到的波兰教授的论文方便放出来吗?我想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找到的波兰教授的论文方便放出来吗?我想看看,

不用找,方法简单的很。

对原电路附加一个足够的“负反馈”。注意这里的引号,表明虽然是加了个“负反馈”,但原本的输入变了,否则的话那个负反馈是无效的(为何?留作思考)。

那么,输入在哪里呢?

在负反馈通路上,插入一个加法器,加法器的一端就作为输入。

改变后的电路变成了,由一个输入(不是原来的)激励,然后得到两个响应(原来的施密特输入输出)。

下面就是忽悠的部分了:

两个响应(原来的施密特输入输出)接入示波器的的X和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到的波兰教授的论文方便放出来吗?我想看看,

当然可以了,不过这篇**好像是专门写给本坛那个复旦教授看的,简直就是量身定做

**中结论是:

PDF下载:

谢谢!

楼主:
人家这个是要理论有理论,要实测有实测,可谓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下面大伙要做的,就是欣赏鸭子死了,嘴还硬的技术!!!本坛有高人,能把这个技术应用的淋漓尽致!!

除了大蚂蚁骂他几句,他能老实一会,其它人说他,都是一律嘴硬,死扛到底。

网友B:
其实,那个“Z”根本就无需去测,理论上(即相空间内)就已经有了。问题是“Z”中的斜线与另外两条线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毫无区分地将其一并画出,显然是误导,这个在弛张振荡器中已经有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那个“Z”根本就无需去测,理论上(即相空间内)就已经有了。问题是“Z”中的斜线与另外两条线存在着 ...

大热天的,你这样满地打滚耍赖皮,身上不淌汗吗?

观众看着都郁闷。

如果是现场辩论会这样耍赖,估计直性子的暴脾气,要把你拉过来,抽你几个耳巴子了。。。

网友A:
小学语文课文《杨桃》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开始教我画画。他对我要求很严,经常叮嘱我:“你看见一件东西,是什么样的,就画成什么样,不要想当然,画走了样。”
有一次学校上图画课,老师把两个杨桃摆在讲桌上,要同学们画。我的座位在前排靠边的地方。讲桌上那两个杨桃的一端正对着我。我看到的杨桃根本不像平时看到的那样,而像是五个角的什么东西。
我认认真真地看,老老实实地画,自己觉得画得很准确。
当我把这幅画交出去的时候,有几个同学看见了,却哈哈大笑起来。
“杨桃是这个样子的吗?”
“倒不如说是五角星吧!”
老师看了看这幅画,走到我的座位坐下来,审视了一下讲桌上的杨桃,然后回到讲台,举起我的画问大家:
“这幅画画得像不像?”
“不像!”
“它像什么?”
“像五角星!”
老师的神情变得严肃了。半晌,他又问道:“画杨桃画成了五角星,好笑么?”
“好—笑!”有几个同学抢着答道,同时发出嘻嘻的笑声。
于是,老师请这几个同学轮流坐到我的座位上。他对第一个坐下的同学说:“现在你看看那杨桃,像你平时看到的杨桃吗?”
“不……像。”
“那么,像什么呢?”
“像……五……五角星。”
“好,下一个。”
老师让这几个同学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然后和颜悦色地说:“提起杨桃,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看的角度不同,杨桃的样子也就不一样,有时候看起来真像个五角星。因此,当我们看见别的人把杨桃画成五角星的时候,不要忙着发笑,要看看人家是从什么角度看的。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是什么样的就画成什么样。”
这位老师的话同我父亲讲的是那么相似。他们的教诲使我一生受用。

网友B:
由于相关问题的重要性(不仅是理论而且是实际意义上的),有必要引一下那个弛张振荡器的帖子:

“21学堂”回顾(5)——弛张振荡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5570-1-1.html

注意上帖中的一段引文

最后强调一下如下几点:

1)运放电路由于引入了反馈(通常还是深度反馈),所以其分析必须考虑运放的动态特性。通常所见的所谓“静态”分析是在其稳定前提下做的。

2)运放电路的“虚短”和“虚断”的前提条件是深度负反馈,而所谓正负反馈是动态理论概念。

3)纯理论的相关“静态分析”是零泛器及其相关理论,零泛器只有制约而无通常的反馈概念,故也不存在所谓的正负反馈概念。

网友A:
是的,世界上99.99……%的电工使用施密特电路,都是教科书上那样用的,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必须只能这样用,给足够负反馈就是错的”,为什么就不能给足够的负反馈呢?谁规定的?这种要求就像不允许画出五角星形状的杨桃一样,

杨桃的形状,是它自己固有的,这跟你从哪个角度进行观察是没有关系的,你观察的角度越多,就越能了解杨桃真实的形状,

某个电路的性质,是由其连接构成和参数设置唯一确定的,而输入信号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并不影响电路的性质,Z的出现,会让我们更加了解斯密特电路的本性,而且也不影响正常应用的表达,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其他应用形式,

网友B: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电子学”范畴不像物理学,其基础未必是那么的完备。所以,别看到一篇电子学方面的论文就太当真了。别说是论文了,即便是电子学教科书都存在着相当的不完备性。

HWM
@manbo789 :注意那篇论文中的“dc”。
反正我不会太当真的,质疑精神是每个合格电工的基本素养,我只是想看看这个波兰教授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跟我想到一块去了,毕竟能认同Z的人是不多的,
沙雕民科言论,笑掉大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世界上99.99……%的电工使用施密特电路,都是教科书上那样用的,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必须只能这 ...

“某个电路的性质,是由其连接构成和参数设置唯一确定的,而输入信号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并不影响电路的性质,Z的出现,会让我们更加了解斯密特电路的本性,而且也不影响正常应用的表达,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其他应用形式”

这就是大错了。

输入作为电路的边界之一,有时确定了电路的根本属性。

楼主:
请问学过逻辑学的同志,这在哲学上是什么狡辩技术?

场景:

甲:1+1=3
乙:错了,应该是1+1=2
甲:你有证据么?
乙:有,教课书上第X页,第几行。。。
甲:你敢保证教课书所有言论一定都是对的吗??
乙:不敢,错误在所难免,不管是论文,还是教材,都是如此。
甲:既然如此,你能仅凭教材上说法,就敢断定我说1+1=3是错的吗?
乙:。。。。。无语凝噎,,,,满脸憋得通红,过了半天,说:草!

此场景针对下面言论模拟而来:

网友A:
如果因为输入信号的源头发生了变化、因为有负反馈而不允许“Z”,那就相当于说 运放只能当比较器来使用,不能推广至构成比例放大、微分积分等电路形式,

网友C:
其实吧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清华大学某系在大二模电课讲施密特也会提一下这个, 不同阶层定位深度不同而已。
清华的学生大二就可以给他们提下这个,但一般大学大二学这?学渣们连基尔霍夫可能都还没熟悉,学多了不懂也白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某个电路的性质,是由其连接构成和参数设置唯一确定的,而输入信号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并不影响电路的性质 ...

“输入作为电路的边界之一,有时确定了电路的根本属性。”

我的观点: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输入信号,只能决定当时的电路的“表现”(也就是输出),不能确定电路的“本性”,如果输入信号能改变电路本性,那岂不是电路本性会一直发生变化?

本性是什么?本性就是那些不轻易改变的东西,

网友C:
清华大二的一些课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作为电路的边界之一,有时确定了电路的根本属性。”

我的观点: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输入信号 ...

电路不仅有其拓扑结构和器件参数,还有端口。

不同端口以及相关界面有时确定了电路的属性。当然,如果你把电路仅看成一个拓扑结构,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回到那条“斜线”,如果你认为那仅是一条线的话,那同样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仅有其拓扑结构和器件参数,还有端口。

不同端口以及相关界面有时确定了电路的属性。当然,如果你 ...

“如果你把电路仅看成一个拓扑结构”
没错,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你认为那仅是一条线的话”
这里,我并不仅认为那是一条简单的线,我认为那是“阳光”很少照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华大二的一些课件

H大师看到后,必说:你敢保证清华大学PPT上没有任何一个错误?论文和教课书也不敢的呀!

楼主:
乖乖,电磁学里的边界条件都干出来了,过一会,是不是要扯到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了?

网友A:
电路的属性,在它还没有上电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不需要等到上电后才具有属性,

杯子能装水是杯子的基本属性,不是等到把水倒进去时才具有,

对!仿真幅频仪显示的幅频曲线是电路参数的属性,与输入信号频率的高低无关。
HWM
不过,如果拿个杯子砸人的话,杯子又如同一块石头。
HWM
“杯子能装水是杯子的基本属性,不是等到把水倒进去时才具有,”,杯子是在重力场下才有装水可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把电路仅看成一个拓扑结构”
没错,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你认为“阳光很少照到的地方”,但未必别人都如此认为,譬如我给出的那段文字的作者就不是这么认为。一个模拟电路专家都分辨不出来,你能期待一个普通专业人员分辨得了。

VTC(电压传输特性),你认为那个“阳光很少照到的地方”放在那里合适吗?注意,VTC是有明确输入输出界定的。

楼主:
看到高人的高论,无语之外,只能学习电源网东方老师,讲讲单口相声了:

王:张主任你过来,这第7次人口普查表上,为何会出现这么多耄耋老人、病人、残疾人???
张:王处长,人口登记之日,这些人只要活着就要登记啊?
王:这些人怎么能登记呢,这些人对人类一定贡献也没有,还 耗费粮食,而且有的人今天睡下,明天能不能看见太阳都难说。你认为把将死之人录入人口总数据库合适吗??
张:你的意思是即便是某些客观存在的人,人口普查也不能算数?
王:是的,张主任你太聪明了。

第二天,人口普查中的人口总数目减少了2000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路的属性,在它还没有上电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不需要等到上电后才具有属性,

杯子能装水是杯子的基本属 ...

*

网友B:
你这个没用。你得想办法用施密特触发器整出个“Z”来才是。提醒一句,别任意改变输入输出属性,这里说的是施密特触发器的VTC(电压传输特性)。

我觉得老H很清楚施密特触发器中间有一些不稳定的状态,他只是不承认那个“Z”是VTC而已,因为他觉得那个外部反馈的方法的输入不独立于输出,一般扫描特性曲线时,输入都是独立于输出的。
HWM
@captzs :“电路属性”不仅是电路拓扑,还需要考虑其端口。你这个东西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我并不是要参与VTC讨论。我只是说,电路属性是在信号输入前就自身固有的。

楼主:
你想跟大师玩文字游戏??
他绕晕你那是分分钟的事!!!

对普通人来说,他每一句听起来都是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每句都是胡扯,但你却分辨不出来。

manbo789可能要扛不住了,你更不行。

VTC我肯定不。但是电路属性可以用逻辑推理,但是我不打算继续。

楼主:
如果大家都是纯粹为了真理而辩论,那么当天就可以把相关问题解决了。

但现在这个大师,纯粹是为了抬杠而抬杠,不管你的证据有多确凿,他都要和你死杠到底!!
他这种变态心理,导致一个简单的问题,5,6年也扯不完。

楼主:
通过manbo789和法师的讨论过程,我们深刻领教了什么叫杠精!

举例或者类比,只是说两个事物在某一方面有雷同的特性,两者之间是绝对不能画等号的,例如可以用水池类比电容储存电荷,但是水池和电容之间绝对不能画等号,也不能相互等效替代。

所以使用类比或距离说法方法,和杠精讨论,是极度危险的,有无数【漏洞】可以钻。

楼主:
如果我要是杠精,可以继续杠,没有重力场,杯子就不能装水了???
那照你这个说法,宇航员肚子里的尿,到了太空中也是装不了,即便不尿也会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