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节点波形分析

楼主(2021-05-27):
使用CAN分析仪接电脑,另外准备多片PCBA作为CAN节点,其中CAN分析仪是不带120R终端电阻的,依次接入1~8个节点,观察终端节点上的波形,可以观察到随着节点的增加,差分电压从最初一个节点的2.7V降低到了1.9V,而每一包数据后有一个凸起逐步升高到3.5V。
请问这个波形是正常的吗?

楼主:
下图是原理图:畸变跟C13、C14有关系吗

你这个是低速CAN啊
@ningling_21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54y1G7ju?p=1&share_medium=android&share_plat=android&share_source=WEIXIN&share_tag=s_i&timestamp=1623207908&unique_k=PK3qVG这个是其他总线上的波形,总线上用了多
会不会是1050引起的呢?

网友A:
试着拆掉两个电容再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嘛?
我猜测是跟电容有关的。。。那个突起像是总线电平自动回归中点
这是交流档测的吧,换直流档测看看呢?应该是总线空闲时CANH CNAL同时往中点回归
感觉没有不正常
把两个电容移到芯片引脚处,不经过两个电阻,感觉对线缆上的信号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拆掉两个电容再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嘛?
我猜测是跟电容有关的。。。那个突起像是总线电平自动回 ...

是直流耦合测试的。下图是10个节点。CH1:CANH-GND;CH2:CANL-GND;F1:CH1-CH2;拆电容的我稍后再进一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拆掉两个电容再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嘛?
我猜测是跟电容有关的。。。那个突起像是总线电平自动回 ...

下图是10个节点,其中9个删除C13、C14。CANH-GND和CANL-GND,以及差分运算波形,部分数据包的起始位置也有凸起:

网友A:
看来没猜对
那就是芯片内部的特性了?

楼主:
我觉得有可能是多个节点在仲裁之前同时发送,以及最终应答的时候同时发送造成的总线电流升高。

@紫阳真人 :这个说法倒解释得通
百度 CAN总线几种正常的“异常”波形

网友B(2021-08-20):
看一下眼图,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