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关于USB VCP

楼主(2021-05-27):
先说一下调试环境:PC机(串口助手)+MDK5+STM32F207ZET6+USB_FS

这两天调USB的VCP功能的时候遇到一个现象:
      如果PC机不打开串口去接收VCP发来的数据,那么板子的程序就会卡在VCP_DataTx这个函数里。什么时候PC机打开串口,什么时候板子的程序就会继续运行。VCP_DataTx这个函数只做一件事,就是把要发送给PC的数据放到APP_Rx_Buffer这个数组中,我个人的理解是VCP库函数会自己把数组里的数据通过USB发送给PC。

尽管这个现象可以通过加开关标志的方式暂时性解决,但是上位机开关串口的行为对于我的板子来说是不可控(或者说不可知)的。存在这个问题的话,后续开发功能的时候会有所掣肘。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或者说这就是USB从机模式不可避免的情况?

网友A:
不知你使用的什么版本的库。

这个你要具体看下代码,是不是APP_Rx_Buffer【】里的数据没有成功发送出去之前,不会使能下一次的数据接收。

这些你都是可以根据具体应用自行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使用的什么版本的库。

这个你要具体看下代码,是不是APP_Rx_Buffer【】里的数据没有成功发送出去之 ...

当在电脑识别到了USB虚拟串口,但是串口助手不打开串口的情况下,程序会卡死在发送数据之后。
当串口助手打开了,串口助手收到了之前发送的数据,程序也正常了,再次关闭又卡死了。
仿真看就是一直进入中断,个人觉得应该是数据一直在尝试发送,直到数据发送成功,但是由于没有打开串口所以数据一直没有成功。暂时还不清楚怎么改,对USB底层不是很熟,哎

网友B:
USB虚拟串口,这个波特率最高能到多少?

是不是可以十几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虚拟串口,这个波特率最高能到多少?

是不是可以十几M了?

最高速度没测试,我这里只是要求满足基本需求115200。

楼主:
再顶一顶,等遇到同样情况的兄弟回复我

网友C:
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但ST的DEMO就只做这么一件事情,不需要考虑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但ST的DEMO就只做这么一件事情,不需要考虑别的

兄弟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C:
底层的库不会卡死的,发送不成功,就会直接返回,返回不成功的状态给应用层,应用层会尝试重发,ST的VCP DEMO只做串口转发这个单一功能,它这时在应用层卡死,也没有关系,因为他这时什么也干不了,也不需要干别的,只需静静的等待发送完成。
你要做成多任务,那就要自己修改应用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