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自己画的STM32最小系统PCB板不能工作

楼主(2021-05-28):
各位好,本人学生,通过Kicad画了一个简单的STM32的最小系统板,从厂家拿到板子后焊接好元件,发现尽管可以下载程序,但貌似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输出端口行为没有按照代码动作。检查过电源供应是没有问题的,晶振检测的话我只有一个小小的移动式示波器,也确实观察不到晶振波形。不过既然可以下载程序,应该晶振电路没有问题?求指教,谢谢!

网友A:
BOOT0接一个10K的下拉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0接一个10K的下拉电阻就行了

嗯是的 另外我的PNP三极管貌似也接反了

网友B:
都买不到IC,你画个锤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