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0:开箱帖 - 只有一个注意事项

楼主(2021-05-28):
这次测试的对象是:PIC18F16Q40 Curiosity Nano

开箱以后,只有一个注意事项:焊接管脚的时候,要把管脚挤压到位,应该是用钳子夹持管脚的底座:

而不是管脚本身:

否则就有可能出现这样:

网友A:
其实可以不用焊接的,其排针焊孔是错开排列的,只要将排针用力插入,就可以保证可靠接触,这是免焊接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不用焊接的,其排针焊孔是错开排列的,只要将排针用力插入,就可以保证可靠接触,这是免焊接设计。 ...

对,一开始我还奇怪为甚么排针孔是错开的,后来才发现这的确妙呀,可以卡到上面实现免焊!

楼主:
"Tip:  For applications where the pin headers will be used permanently, it is still recommended to solder them in place."
- Page 26, "PIC18F16Q40 Curiosity Nano Hardware User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