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每日话题】是不是电动汽车的安全性不如燃油车?

楼主(2021-05-28):
首先小管家想问问大家每天出行的交通工具都是什么呢?
公交地铁、开车、自行车、电动车、步行
小管家每天的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车+地铁呢!

近期电动汽车的问题新闻接踵而至
随之而来的电动车爆炸时间也开始有新闻报道
那么电动车的爆炸是什么问题原因呢?

为了让驾乘者安全、安心,无论是在主动安全方面,还是在被动安全方面
车辆都要带来足够严密的安全保障。燃油车如此,新能源车更应是如此
人们在拥抱新能源车之前,对车辆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么你认为电动车是不是比传统燃油车安全呢?
所有参与本话题的用户均可得到10家园币
小管家将挑选幸运用户打赏5元哦!

并不是呢 安全性得从多方面考虑呢 不管烧油还是烧电的 都差不多

网友:
还是传统的燃油车汽车本身的原因的事故少一点吧

网友A:
电动车燃烧起来火箭筒模式.................

传统燃油车燃烧起来野火燎原模式

混动车燃烧起来地雷喷火模式

网友B:
发展了上百年的传统汽车肯定安全性更高一些,  新能源要取得同等的认同感,估计还需要很多年.

网友C: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分开来分析,首先电动车和燃油车一个是主打电力,一个是主打燃油,我们不能因为最近发生的特斯拉电动车事件就忽略了以前燃油车的事件,以前的燃油车安全事件也很多的,只是燃油车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一些引起和可能存在的问题的安全事件被厂家设计到很低的程度。
   对于电动汽车来说,其一发生着火事件,都绕不开电池。毕竟,最容易引发纯电动车自燃的,就是车辆内部短路、电池老化/受损以及热失控。电动汽车电池组基本铺满车辆底部,而燃油车一着火基本都集中在油箱位置或者发动机位置,两者差距前者就像是车内成员坐在烤盘上,后者像是车内人员靠近一个火炉。最重要的是,如果电动汽车自燃涉及到电池,那么其火势哪怕当时扑灭了,日后也有极大复燃的可能。电池内部自带还原剂和氧化剂,如果其内部的能源没有消耗完,哪怕将这块电池扔进水里泡着,也可能继续冒烟着火。就像是太阳在宇宙中,依旧能够发光发热一般,就是自身就具有反应所需要的物质。对比之下能够看出,就车辆发生着火或自燃的严重性来看,纯电动车要比燃油车更大,火势蔓延速度也更快。
   从这里看似乎电动车更危险,可是我们都知道电池这个东西危险性但还是在用是因为我们相信未来的科学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比如一些电路或者外壳结构对电池发热燃烧的阻断等等,而燃油车基本上也就那样了,无法在进行优化,从趋势看,我觉得电动车比燃油车安全。

网友D:
新兴的产业还需要时间来折腾

网友E:
其实两种车都有危险的时候,只是做为新兴交通工具的关注度会更高一些!

网友F:
时间会给你答案的

网友G:
11路公交车

你不是电驴?

网友H:
电动车起火爆炸不像我们想象中传统意义上的火灾有一个反映和逃生的过程,电动车起火爆炸几乎是一瞬间的,从成都电梯电动车爆炸事故可以看到,从发现起火到猛烈爆炸仅用时五秒,同时,电动车电池爆炸后还会持续燃烧数分钟,如果在电梯、房间这种密闭空间下,可以说是相当危险的。
电动车为何频繁爆炸 刚需和电池技术发展不匹配
电动车为什么会爆炸呢?归根结底就在电动车的电池上!以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锂电池为例,合理使用本身是不具备危险的,但一旦达到锂电池的爆炸条件,锂电池中活泼的锂离子和氧气等就会发生剧烈化学反应,引发爆炸。
锂电池使用占比非常之高 数据来源:cesa
我举一个更清晰的例子。就像面粉,本身是非常安全的,但如果给它营造粉尘爆炸的条件,它也能释放出非常大的能量。锂电池也一样,本身存在爆炸的化学属性,但只要不给它爆炸的条件,它就不会有爆炸的风险。
为什么不能替换成不会爆炸的电池呢?实际上目前锂电池从安全和能量角度来说它已经非常不错了,它有体积小、重量轻、比能量大、电压稳定、无**效应等等优点。所以,基于技术、产能、成本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锂电池依旧是目前绝大部分主流电子消费品的最优能量供给装置。
虽然以现在的技术,锂电池无法做到绝对安全。但在没有综合能力更好的储电电池出现前,锂电池依旧是目前最佳的电能供给方案。而实际上很多电动车自燃,电池爆炸的案例其实并非锂电池本身出现的问题,所以只要我们正确使用,锂电池本身是非常安全的。
电动车爆炸真的全是电动车电池的“锅”吗?
电动车爆炸真的是电动车有问题,或者说是电动车的电池有问题造成的吗?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事故并非电动车电池质量问题直接造成的爆炸,而是因为用户私自改装电动车、过充、高温、外力挤压等原因造成的。

模拟电动车电池短路的画面
先来说说电动车电池爆炸的前置条件,锂电池诞生已经超过100年,可充电锂电池的诞生也已经超过20多年,为了提高锂电池的安全性,一般锂电池内都会有多重保护措施,所以正常使用想要锂电池爆炸也并非易事。锂电池爆炸的根本原因是正负极短路,这时电池会迅速积攒热量,当热量达到167℃时,电池反应会突然加剧,就会发生我们看到的爆炸,这一过程就是锂电池的热失控。
所以,只要我们人为的制造出某些条件,完全有可能实现锂电池的热失控。而这些人为制造的危险因素,正是锂电池爆炸的主要原因。比如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非原装充电器充电、过充、外力挤压电池、电动车电池周围出现高温情况,这些“外力”都会引发锂电池起火爆炸。
因此,除了不符合国标的不合格电动车外,绝大多数电动车锂电池爆炸都不是锂电池本身的“锅”。所以电动车电池的爆炸理论上是可控的,只要不冒险,不违规,电动车很难发生爆炸自燃。

网友I:
公司离家5公里
不远不近
骑车开车都有点尴尬

网友J:
我们搞驱动的 让我选 我短期内也不会买电动车
1 是电池的安全性问题
2 说实话 空间辐射比较大,尤其是电机驱动器

网友K:
电动车的安全性,可能差于传统燃油车,新开发的电动车平台,按照以往燃油车的开发周期、开发标准,严格遵循正规流程开发的电动车,安全性可能远强于传统燃油车。但是也不能完全的放松警惕。

网友L:
电动汽车的安全性不如燃油车,电动车爆炸的原因主要是电池的安全性

网友M:
新能源车电池安全性值得好好研究。

网友N:
新能源车技术还不成熟啊,问题很多,电池技术需要攻克的技术很多

网友O:
确实安全性差很多,毕竟研发的时间,用户使用的时间都很短,很多受环境影响的因素还不能完全掌握,风险偏高

网友P:
几年前自已亲历的一次灾祸, 玩具坦克里的2节18650电池充电插头拔下都2小时了, 还突然炸裂起火, 蓝火焰窜高1尺多, 幸亏人就旁边, 马上用毯子盖上去灭了火. 真的怕了. 从此人离家, 必定拔掉所有的充电器. 吓死宝宝了. 看到的引以为戒吧. 电池一定得买正宗的.

网友Q:
抛出汽车其他部件不算的话 (因为基本都一样)  电动车 燃油车 最大的区别就是烧油烧电了   那这么问,是油着火危险 还是 电呢?

能量密度越高越危险

网友R:
现在来看,燃油车的安全要优于电动汽车,但是燃油车优化了这么多年了,电动车技术优化时间太短,对电动车的未来很看好,但是目前的技术还是不及燃油车

网友S:
电动车只有一个隐患(电),而燃油车有两个隐患(电、油),且汽油系易燃易爆炸品,所以“电动汽车的安全性不如燃油车”这一说法欠严谨!

网友T:
两者的安全性跟品牌还有使用者使用是否规范等等都有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至少目前来说电子的可靠性不如机械

网友U:
电动自行车也不安全,现在也是到处起火

网友V:
电动车的安全性也可以做得比燃油车好

网友W: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比燃油车更高,投入成本更大。

网友X:
对于“电动汽车和燃油车哪个更加安全”这个问题,基于现在的汽车行业情形来看,还是比较难抉择的。

网友Y:
设计理念的不同,传统车型已经完善了,电动的还在实验期里

网友Z:
感觉电瓶爆炸的威力也挺吓人的

网友AA:
主要是现在电动汽车刚刚起步,汽车电池的保护措施做的还不够完善,所以事故频发。等汽车电池的保护措施做到完善,以及整个周边配套措施跟上之后,就可以了。所以短期是不会买电动汽车的,但是5年后十年后大街上绝对大部分都是电动汽车。

网友AB:
任何交通工具都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电动车也不例外,电池爆炸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废弃电池也可能污染环境,燃油车也有安全隐患,本身燃油也是很容易起火的,同时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的温室效应,影响相对电动车有过之而无不及。

网友AC:
燃油汽车的燃爆比之电动汽车会更可怕!

网友AD:
11路汽车是最环保、最安全的出行方式了。

网友AE:
电动车和燃油车各有优缺点。

网友AF:
主要还是电池的锅啊,电芯不好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AG:
我开电动车3年了,至少近两年内我们这款纯电动车没有任何一个车辆“自然”。
就“自燃”而论,电动车的自然概率远低于传统燃油车,但人们更关注“坐着炸*”出行的电动车而已。
就拿--SL来说,自燃概率也远小于油车,款且近两年有很大提升,已经成为小概率事件了。
就综合安全性来说,确实有个别车企没什么研究,直接上了“新能源”车,但大部分还是正规的车企,安全性和舒适性都超过了传统油车的概念。
部排除很多自认为有点科技常识的人,脑子还停留在二十年前铅酸电池的概念上,以至于电池做为新能源车的动力都快赶不上时代的时候,还有担心电池安全的同志。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下一个新能源热点一定是“氢”动力!岂不是大炸*

网友AH:
不好说电动车的安全性比燃油车好或坏,二者的特性不同,要比也得基于具体某个车型进行长期大量的统计才能有结论。
轨道交通早就电气化了,可以说电气化的火车也是特殊的电动车,从事故率来看,燃油车比得了么?此外,电驱动车辆在工业领域一直都有应用,比如电瓶叉车,有谁听说这类车辆动不动出安全事故的?
可见,安全与否虽固然与车辆的设计相关,但更与人相关。详加分析各种车祸,人为因素才是主要的。

网友AI:
电动汽车出来没多少年,有点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正常的,关键看今后的技术如何发展,如何在安全性方面采取更加完善的技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