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复位电路

楼主(2021-05-28):
     这是我买的一块单片机开发板的复位电路,我很想知道,电容和电阻的取值怎么来的,以及作用,请大神指教

R13上最好再并一个二极管放电

网友A:
原厂一般都有推荐的参数,没有研究的价值

网友B:
参数决定了电容C2充电的时间

网友C:
C2 *R13确定时间常数,根据你需要的复位时间(供电上升时间,晶振起振稳定时间等)确定大小。
R14限制一下按按键电容放电电流(对触点有好处),选几十到几百欧都没问题。

网友D:
较真的话,最小复位时钟周期数可在器件手册中查到,再根据主频可以计算出复位需要的最小时间,然后RC电路的时间常数和复位端的逻辑门限电压可以计算出临界RC取值,实用中适当大于该取值即可。
工程中其实不必关心前述,看器件手册典型应用电路即可。用工程经验值也行,楼主图中的取值就是典型的工程经验值。

网友E(2021-10-16):
引用 网友D:
较真的话,最小复位时钟周期数可在器件手册中查到,再根据主频可以计算出复位需要的最小时间,然后RC电路的 ...

这样理解也可以的,不过一般情况下不会按下瞬间松开。

人的反应需要时间,对MCU而言,人的“瞬间”可不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