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 flash读写

楼主(2021-05-28):
有没有大佬知道gd32f105 flash该怎么读,使用gd的库,库里只有fmc_halfword_program和fmc_word_program,看了源码这好像是写的

网友A:
直接像读内存一样读呀,例如读取一个字的数据  (uint32_t)((uint32_t*)(地址))

每次写入页内数据,都要将一整页擦除吗,我用半字写入0好像没有达到擦除的效果,你是怎么擦的,大佬求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直接像读内存一样读呀,例如读取一个字的数据  (uint32_t)((uint32_t*)(地址))

建议你先看看手册,擦除页是需要相应寄存器配置的,并不是直接写数据就能擦除,擦除页操作由硬件完成!

网友B:
读数据就是直接读某个地址的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看看手册,擦除页是需要相应寄存器配置的,并不是直接写数据就能擦除,擦除页操作由硬件完成! ...

感谢,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