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替代STM32F030C8T6

楼主(2021-05-28):
怎么把stm的烧写文件,如何直接写进HK32F030C8T6?用STLINK V2可以吗?KEIL里如何设置?谁这么用过?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0551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055190-1-1.html

好的

楼主:
直接烧写进去了,跑起来,SPI有问题,不能直接替代

网友B:
用的是HK32F030R8T6  , PF0/PF1 脚没法进行设置,不管怎样设置,端口电平都是0.6V左右, (用的时推挽摸式)没法进行设置 ,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 :引脚时钟没启动?还是不能设为PP模式。

网友C:
航顺的芯片应该还算可以吧吧,挺好用的。

楼主:
对比STM的还是差点,实测,同样波特率下干扰严重,不得不减小波特率

网友B:
看了这个贴才知道,HSE 脚不能用作GPIO ,为什么不在数据手册中说明呢? 坑也太隐蔽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4364-1-1.html

网友D:
这个直接烧录BIN文件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复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STM的还是差点,实测,同样波特率下干扰严重,不得不减小波特率

我有办法。

楼主:
怎么做?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顺的芯片应该还算可以吧吧,挺好用的。

看你怎么用了,不同的用法有可能碰到问题,也有可能没有问题。

网友E(2021-07-01):
CKS32F030C8T6 可以软硬件直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