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40分钟,详细介绍弛张振荡器工作原理

楼主(2021-05-28):
弛张振荡器的电路原理如下,鉴于虚线框中的负阻电路,我在个人版块已经详细地推导一遍了,在此从略,直接给出这种电路的原理模型:

我们这里直接用伏安特性曲线代替上图中的有源电路:

又因为这是个流控型曲线,所以必须加个寄生电感L,否则电路不收敛,而且是状态方程是不存在的。

多谢大佬科普!

楼主:
电容的电压-电流约束关系,如下图所示:

因为已经定义电流i是向外流的,所以有个负号!!!

电感的电流和电压关系如下图,因为和电容同样的原因,前面也有个负号!

楼主:
假设上电之前,电路的初始状态为零,因为经常选择电感的电流和电容的电压作为状态变量,所以初始态为零,相当于下图中的i=0,以及Vc=0

既然电流i=0,相当于电容电压的斜率为零,即dVc/dt在t=0时为零:

既然i=0,对于有源器件的伏安特性曲线,从i=0处找到曲线和V轴的交点,即图中的A点:

所以当电流等于0时,对应的电压V=A点对应的电压,表示为VA

又因为电容上的初始电压为零,所以根据KVL,电感上的电压VL应该等于VA

所以电感电流的斜率等于负值(-VA/L),这意味着电流的变化趋势如下图蓝线所示:

网友A:
双电源运放,输出端,同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电位相等 (而且跟地齐平),是个 不稳定平衡点,
电路若从这点启动,由于电容接于反相输入端,每次跳变都立即被反向充电,所以,电容电压的建立会是个逐渐增幅的过程。

楼主:
我的这些帖子,对照目前论坛上这些原创帖子【标准】,绝对是A+++级别的符合原创啊!因为所说的不少东西,是很难百度到的,而论坛上很多原创,轻松就百度到了。

但是这些知识点,都是几十年前人家就研究透了,我们再去鹦鹉学舌,复制粘贴一遍,说是【原创】,感觉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这些基本原理,是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原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些帖子,对照目前论坛上这些原创帖子【标准】,绝对是A+++级别的符合原创啊!因为所说的不少东西,是 ...

说到底,电,咱们只是 后起之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后起之秀丶明日之星,是港仔和叶仔,不是別人。
这题一分钟的事,却要四十分钟,生娃都没那么久。 ...

x和h讨论振荡器的视野很奇怪。
以jz0095的书为参照系,jz0095更关心是否起振,顺着他的思路,振荡器起振幅度不是很大时,自然而然套用线性分析。
x和h把个振荡器的稳态分析来分析去。
结论,只能是jz0095曾经在振荡器领域进行深入研究。

@king5555 :这个是HWM吗?有证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我还没来本坛之前,jz就已经在研究,直到出书,历时十年。你用草写jz,就是中文的技,也就是jz是技, ...

稳态的输出,应该跟阻抗匹配和后续驱动级问题。
张驰这种振荡器的振荡范围,在单片机的频率范围,估计用的极少。
模电就是在各种拉普拉斯,各种非线性理论支持下,不断收缩应用范围,人类宁可生产数十亿晶体管的数字电路,仍然对几十个晶体管模拟电路充满恐惧

楼主:
楼上的讨论问题,是普遍性的。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的学习方法、路径,但是,并非条条大道通罗马的,对于大多数电子爱好者来说,达到大二水平之后,就很难再前进了。

而且更有很多人,学习了一辈子,但水平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

更有少数人,刻苦钻研一辈子,实际上是走进了死胡同,方法思路全是错的,研究一辈子结果是空,但是至死头脑都转不过弯来。
结果就是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例如上海某著名大学有个物理教授,出版了一堆著作,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几乎所有的物理学理论,都被他批了一遍。
这样的物理教授,就是个历史笑话。

大伙学习方法套路各不相同,有什么样的结果,只能走着瞧了,各安天命吧!

楼主:
我的学习方法,是读研时候就定型了的,简单地说,就是从核心期刊论文获取知识。
人家的论文有电路原理、有电路实测结果,全世界的专家都在盯着,内容应该是安全可靠的,论文造假的几率近似为零。

论文的特点是追求理论与实测的一致性统一,相比于论坛上电工的DIY,后者就没法比了。

网友D:
@king5555, @叶春勇
同意你们的看法,我的振荡器分析是正弦、线性的,与弛张振荡器的分析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king5555, @叶春勇
同意你们的看法,我的振荡器分析是正弦、线性的,与弛张振荡器的分析不同。 ...

要有自信心,在分析起振上。我不认为x和h会拿出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自信心,在分析起振上。我不认为x和h会拿出更好的。

你刚学2年模拟电路,门都没摸着呢,你能比接触模电20来年的看的深?
除非你是天才,你学1年,顶人家学10年。

你的“认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刚学2年模拟电路,门都没摸着呢,你能比接触模电20来年的看的深?
除非你是天才,你学1年,顶人家学 ...

你慢慢吹,吹到起振就是基础理论。那个时候你是自己证明自己是对的,你有多大把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有自信心,在分析起振上。我不认为x和h会拿出更好的。

谢谢。
不用跟谁比,我有充分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