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WWDT 后,仿真器无法连接芯片

楼主(2021-05-28):
用J-link 仿真,第一块板子在代码增加WWDT 配置、烧录后,芯片直接无法连接。
第二块板子,先注释掉WWDT 相关代码,用仿真器调试WWDT 功能,手动修改WWDTCR 和WWDTRLD 寄存器,调试成功没有问题后在重新添加相关代码,烧录后,继续出现无法连接的问题。
报的错误为:
        DAP error while reading DP-Ctrl-Stat register.

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朋友吗?现在芯片就跟锁止了一样,无法连接、无法擦除,没办法用。是否是需要买个NuLink 来可以恢复?

楼主:

示波器量了一下,IO配置为输入的没发现异样,配置为输出的上电后,全都在以690Hz 的频率在做翻转。。

楼主:

已经解决了, 两块板子重新复活!

楼主:

网上搜了一下,说是用J-Link Commander 输入“unlock Kinetis”命令来解锁芯片,不过依旧是失败(伙伴们要是有遇到相同问题,不妨可以也试试)。结果尝试着执行“ERASE”,搞定了,芯片终于被擦除了,之前用J-Flash ARM 怎么着都不能擦的。

网友A:
可以直接用icp 作whole chip er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icp 作whole chip erase

ICP 应该需要Nu-Link 吧,没有买,用的是 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