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奇怪电路,看不懂?你能行吗?

楼主(2021-05-28):
熟悉电路的牛人,一起讨论下图中2个三极管电路的功能及作用,以及工作原理。

网友A:
当稳压管用

楼主:
能说下原理吗?谢谢

这两个三极管用了BE当二极管,2个二极管屁股对着,而Vebo大约5V左右,相当于2个对着头的5V稳压管

网友B:
双向稳压或者钳位

网友C:
这个不算奇怪,下面这个才算:

我仿真过右电路的双电源,可以适用很重负载,可是两管通过的电流太大就放弃。

网友D:
高速的输出限幅与输入保护。

网友E:
FLUKE 41的功率分析仪

@R2D2 :好的,我搜下,多谢!
@cooldog123pp :关键字都给你了,你不会搜我也没办法。
这个图纸能发一份吗,或者告诉一下哪里能下载得到!

网友F:
用bav99吧,两个三极管的成本>bav99。

你也看不懂仪表放大器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FLUKE 41的功率分析仪

这情况跟首层不一样,
AS相接是形成 反馈 格局的,
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是指数,这反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情况跟首层不一样,
AS相接是形成 反馈 格局的,
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是指数,这反馈……?! ...

你要是连单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器instrument amplifier都看不懂,不知道A、B是schematic net label的写法,还是一边跪安吧,你跟昆乙己一样,没资格回复我,自重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连单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器instrument amplifier都看不懂,不知道A、B是schematic net label的写法 ...

原来输入是双极性信号呀

网友G:
这是一个好问题!作用以上几位都说了,但是原理没有人给这位小朋友说清楚。其实是很简单的。

网友C:
2月份不是扯过了么,R2D2同志??

https://bbs.21ic.com/icview-3071410-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原来输入是双极性信号呀

不一定是双极,只是A-B,或者B-A是有正有负的,而且这A-B电压不适用虚短原理。

另外,昆乙己你接着研究茴香豆的回字有几种写法,别不要脸的回复我的帖子。

网友H:
原理,利用三极管BE这个PN结的反向击穿电压较低的特点,形成一个6V以上一点的齐纳管,在击穿之前有较低的漏电流。
看法,如果按图中参数:
1.  假设Q3、Q4足够强,且A、B端输入的源也够强,那么基本上在Q3、Q4起作用之前,R31(62欧0805封装)应该是一股青烟了,因为Q3、Q4这个接法的钳位电压至少在7V以上。
2.  假设A、B端输入的源是直流且够强,而Q3、Q4真的是8050且R31足够强,那么当Q3、Q4起作用时,Q3、Q4其中一只应该是一股青烟了。
3.  假设且A、B端输入线路上有较大的限流电阻且能保证在最坏情况下保证R31的安全(因为R31是电流采样电阻,且前边设计了如此高要求的钳位电路,可以想见应该有较高精度要求)。
4.  电路中放大器的增益为1,输出是去AD的,AD的量程常见的一般不低于2.5V,那么当达到满量程时,R31上的功率将达到0.1W,这对0805封装的电阻来说已经接近满载了,其温升可能达到100度。
5.  如果A、B接的是工频电流互感器,那么R31的阻值应该是偏大了些,应该选更小阻值的采样电阻并提高放大器增益,以使系统得到较好的线性。

综上,我觉得没有必要,不如拿这两个三极管的成本补贴给R31,选一颗更可靠的采样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是双极,只是A-B,或者B-A是有正有负的,而且这A-B电压不适用虚短原理。

另外,昆乙己你接着研究 ...

大牛,帮忙看看pcb布线。很快发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牛,帮忙看看pcb布线。很快发出

虽然我用tango3.16入门pcb软件的,但是本世纪就没有用过protel系列任何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用tango3.16入门pcb软件的,但是本世纪就没有用过protel系列任何软件。 ...

我买的s8050,veb=9.2V

网友F:
型号的确是s8050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s8050,veb=9.2V

看我8楼帖子。

另外不要用80x0,90xx系列的管子,假货重灾区,我喜欢BC847、2N2222/2907,2N3904/6这些管子,反正小白们都没听说过,也就没人造假。

网友D:
看那两只三极管,你们想到甚么?!
运放的差分输入级,两个发射结不就是这样反串联着的吗,
差分输入级的发射结耐压有多高,若不高于那两只三极管,那又怎么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FLUKE 41的功率分析仪

楼主讨论的是 那两只三极管 的作用,
而我也从没说过 仪表放大器 不能只用一个运放 来做,只是,那两只三极管这么接,发射结若不击穿,是无所作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讨论的是 那两只三极管 的作用,
而我也从没说过 仪表放大器 不能只用一个运放 来做,只是,那两只 ...

大姐,TLC开头的芯片是MOS工艺,不存在be结。

网友D:
那么,两只 BJT 的作用仍是充当 差模过压保护,
讯号或干扰若不过强,两只 BJT 不发挥作用,就像 TVS 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