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没有PIC33系列的关于485的编程代码

楼主(2021-05-28):
如题:有没有PIC33系列的关于485的编程代码,谢谢~

用MCC生成就行了

网友:
用MCC生成就行了

楼主:
怎么生成?

网友:
你加我QQ吧,251566208

网友A:
感觉可以参考这篇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136270-1-1.html,上面有串口生成,485的话 就是多个使能端控制而已,对IO操作就行

好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