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483多通道ADC采样,按例程修改还是不行,非常感谢!

楼主(2021-05-28):
需求是:30KHz频率PWM触发采样13个通道(33uS),使用DMA传输300*13个结果后,DMA才中断,再重置。
因采样频率太快,不想每13个通道DMA就中断,太占机时。按技术资料用DMA链表形式是能解决的大缓冲的。

新唐的例程,有些例程是初始化了几个模拟量输入通道引脚,但实际上全部例程都是单通道的,都是采样一次就Close了。整个EADC也没多少寄存器可配置的,全部仔细读了,目前配置最简单的,现在DMA传13个中断是可以传13*300,
但多通道采集结果根本不对呀,且有些通道根本没有结果。

非常感谢!

ADC初始化如下:

楼主:
单通道怎么搞都可以,多通道就是一直不行。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网友A: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M480BSP/blob/master/SampleCode/StdDriver/EADC_Timer_Trigger/main.c

网友B:
看来还是多通道的配置模式不对

网友C:
实现后分享一下

楼主:
新唐的多通道ADC触发转换就是坑爹的,虽然设置了触发转换,但实际上还是要加一条软件启动转换的指令才可以。
但还是没实际我需要的节省机时,现在是PWM中断读取13个通道之后,再来个EADC_START_CONV(EADC, ADC_ALL_MD_ENABLE_BITS);

楼主:
勘误表也有提到PWM触发AD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