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电路猜芯片

楼主(2021-05-28):
各位  最近在拆一个家用产品里   有一个新品不知道是什么,上面的丝印没有了

这款芯片是8PIN   1,8引脚是供电  大致功能如下  PIN4引脚  通过按键按下会有3V电压然后 ab两路会有一路输出  在按一次按键 ab来回更换状态   pin2 也是高低电平切换
    pin4  H  a为H b为L   pin2引脚输出H     然后  pin4在重新给3v电压  a为L b为H pin2引脚输出H

有遇到过这个芯片吗   给点建议

网友A:
纯IO的MCU

楼主:
哥们谢谢您一句话给了 方向   好像找到那个芯片了  是个 8引脚的 单片机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