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串行数码管的显示驱动

楼主(2021-05-28):
#申请原创#

在构建了开发环境及具备了下载功能的前提下,可以由GPIO口的学习来控制开发板的实用功能。

本次所介绍的内容是用GPIO口来模拟SPI接口,以驱动一个串行输入的8位数码管模块,该模块如图1所示。

1  8位串行数码管模

该数码管的基本内容是:它采用MAX7219是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显示驱动芯片,可连接一个8位的7段数码管,也可连接64个独立的LED。在该芯片内部集成了一个B型的BCD码编码多路扫描回路、段字驱动器。而且还含有一个8*8的静态RAM来存储显示数据,且有一个外部寄存器用来设置各LED的段电流。该芯片的串行接口可连接各种通用的微处理器,每个数据可以寻址在更新时无需改写其显示,它也同样允许用户对每个数据选择编码或是不编码。该芯片包含一个150uA的低功耗关闭模式,模拟和数字亮度控制,扫描限制寄存器允许用户显示1-8位数据,且有一个让所有LED发光的检测模式。在显示过程中,无抖动和闪烁现象,支持级联方式进行显示位数的扩展。2个电源引脚外,另3个引脚为:串行数据输入端DIN、串行时钟输入端CLK及片选引脚CS在使用过程中,串行数码管引脚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VCC---5VGND---GNDDIN---RC4CLK--- RC6CS --- RC7相应的引脚在MCC中的配置情况如图2
所示,此外为便于编程还调用了系统的延时函数。

2 引脚配置

PIC18F16Q40下,实现串行数据发送的函数为:
void Write_Max7219_byte(char DATA)
{
char i;
CS_SetLow();
for(i=8;i>=1;i--)
{
CLK_SetLow();
if(DATA&0x80)
DIN_SetHigh();
else
DIN_SetLow();
DATA=DATA<<1;
CLK_SetHigh();
}
}

向寄存器写入数据的函数为:
void Write_Max7219(char address,char dat)
{
     CS_SetLow();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
         Write_Max7219_byte(dat);
         CS_SetHigh();
}

实现芯片X7219初始化的函数为: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0x09, 0xff);
Write_Max7219_2(0x09, 0xff);
Write_Max7219(0x0a, 0x02);
Write_Max7219_2(0x0a, 0x02);
Write_Max7219(0x0b, 0x07);
Write_Max7219_2(0x0b, 0x07);
Write_Max7219(0x0c, 0x01);
Write_Max7219_2(0x0c, 0x01);
Write_Max7219(0x0f, 0x00);
Write_Max7219_2(0x0f, 0x00);
}

实现图3所示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e();

    Init_MAX7219();
    Write_Max7219(1,1);
    Write_Max7219(2,2);
    Write_Max7219(3,3);
    Write_Max7219(4,4);
    Write_Max7219(5,5);
    Write_Max7219(6,6);
    Write_Max7219(7,7);
    Write_Max7219(8,8);

    Write_Max7219_2(1,8);
    Write_Max7219_2(2,7);
    Write_Max7219_2(3,6);
    Write_Max7219_2(4,5);
    Write_Max7219_2(5,4);
    Write_Max7219_2(6,3);
    Write_Max7219_2(7,2);
    Write_Max7219_2(8,1);

    while (1)
    {
        IO_RC1_SetHigh();
        DELAY_milliseconds(1000);
        IO_RC1_SetLow();
        DELAY_milliseconds(1000);
    }
}

有了数码管的显示功能,再有数值显示的问题就可以交给它了,相较于常规的数码管显示,它具有占用引脚资源少的优势,且显示的亮度高,适于用在工业控制中。

楼主:
图2

图3

网友A:
MAX7219 和 MAX7221 有什么不同?

网友B:
怎么样把串行输出在4位数码管上显示

网友C:
MAX7219驱动数码管的时钟代码

网友D:
能不能控制MAX7219

网友E:
用得比较稳定。

网友F:
有MAX7219的中文资料?

网友G:
两位两片的数码管如何用max7219控制

网友H:
串行口驱动数码管

网友I:
并行LED数码管?

网友D:
用过4个max7219级联

网友C:
MAX7219驱动数码管为共阴还是共阳

网友E:
时序图讲解?

网友B:
用74hc595d实现数码管的动态显示

网友G:
max7219能驱动多大数码管

网友F:
一片MAX7219最多可接多少个数码管

网友A:
控制串行八位数码管模块?

网友I:
串行LED数码管静态显示电路图有吗

网友H:
设计原理图及测试程序来一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7219 和 MAX7221 有什么不同?

只买了MAX7219,手头没有MAX7221,若是功能相近的芯片,应该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把串行输出在4位数码管上显示

有4位数码管的模块,可以直接购置,用它的例程来修改;或是用这种8位数码管的模块,将不用的4位显示关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7219驱动数码管的时钟代码

在函数Write_Max7219_byte()中以包含了时钟的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控制MAX7219

看用途,如用MAX7219控制串行数码管模块,或控制串行的点阵块模块,见https://bbs.21ic.com/icview-3136650-1-1.html,关键看你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MAX7219的中文资料?

某宝查串行数码管模块就可下载相应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位两片的数码管如何用max7219控制

查这种模块的原理图,将同名代码连到一起,位码分别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行口驱动数码管

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4个max7219级联

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7219驱动数码管为共阴还是共阳

是按模块来使用的,可查该模块的原理图去解决。查了一下是4位一体的共阴极数码管

楼主:
只求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74hc595d实现数码管的动态显示

道理差不多,都是串转并!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x7219能驱动多大数码管

关键是看数码管的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片MAX7219最多可接多少个数码管

边界不清楚,一般应用不成问题,因为它只用的是串联信号,驱动问题在本级解决,过多的话会加大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的。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串行八位数码管模块?

控制串行工作方式下的八位数码管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计原理图及测试程序来一份吧。

某宝查串行数码管模块就可下载相应的资料